CH340C驱动安装失败,已用过驱动精灵,插拔,换COM口的方法

楼主(2021-03-13):
STC32板子连接电脑没有检测到

已用过驱动精灵,插拔,换COM口的方法。
求大佬帮忙!!!

网友A:
如果问题仅是由于没有驱动程序引起的,则Windows设备管理器应显示带有黄色感叹号的无法识别的设备。 也许硬件有一些问题。

网友B:
电脑未检测到硬件肯定是连接或硬件有问题!或换USB接口试试看!

网友C:
没有被识别?换个usb口,或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D:
没有识别到硬件吧,更换硬件重新安装

网友E:
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F:
如果是WIN10安装驱动失败,那后面就很难装了。

网友G(2021-10-16):
在他们官网下载驱动就可以

网友H:
win10系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好像是数字签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