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和OV2640哪个好用

楼主(2021-03-14):
买了几个不带FIFO的OV7670想用F4的DCMI驱动一下,都一个月了还是显示不了

楼主:
MCU STM32F407VET6 (100脚的)

网友A:
这是从别的地方摘抄过来的,希望能帮到你,   OV7670的数据端是D0-D7,然后可以直接和AL422B直接相连。 OV2640带JPEG,是不是就不需要接AL422B了,直接连单片机就OK了?而且OV2640的数据端是D0-D9,而AL422B只是D0-D7,貌似不能连接哦。      那如果我要实时在LCD上显示图片(就像照相时手机还没按下照相键,镜头摇动,LCD上图像也能实时采集数据),OV2640自动把数据压缩成JPEG 的格式,那么我在LCD上显示,不就得再把JPEG的图片解码?这样速度不就慢了吗?如果用RGB的格式,可是又没有AL422B做缓存,那显示的时候貌似速度也很慢。    应该怎么做呢? OV2640有带JPEG压缩滴的,如果我不用这个功能,直接输出RGB的话,可以接FIFO来增加传输速度吗?      OV2640数据端是10位数据宽度的,貌似它可以支持8位数据宽度,但是还不太会弄,英文手册也看的迷迷糊糊的。       如果用F4系列的,OV2640接DCMI,不用FIFO的话,速度大概怎么样呢?   还有个问题,那个XCLK1这个引脚应该怎么连接呢?注释是说XCLK1是系统时钟。可是这个XCLK1是只有一个引脚的,我就迷糊了0.0  你怎么处理的? jpeg给STM32解码,更慢.还不如直接出RGB数据了.  如果不要求速度,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有效减少图片占用容量.  用F4,应该会很快了.  带摄像头接口.  XCLKI就是外部时钟输入脚,你必须接一个时钟,一般用有源晶振.

网友B:
仔细读手册,照着手册走做,就可以了。
如果做不了,说明还缺少其它知识。

网友C: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OV7670例程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