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三相电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3-14):
想检测三相电的电压,想法是用单片机AD转换,经过软件处理得出信息,但这前提得将三相电电压转到合适的范围内,且不能有负电压。所以想请教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将三相电中的两相转换到合适的区间范围内。目前有个想法是先用电压互感器将电压降低,再用加法器加入直流偏置进行整体抬升,但是这样可行吗?取三相电中的任意两相,降压可以,但用加法器进行抬升这步可以实现吗?奈何基础知识不到位,不确定可行性,希望有知道的可以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对的:
1、用三个变压器(互感器道理一样)。用电阻直接分压也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做!!!主要是安全问题。
2、将最大电压的峰峰值,做到AD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假设5V)。以220VAC为例,取最大电压为20%,220*1.2=264V,单峰值=264*1.414=373,峰峰值=373*2=746V
   746/5=149.2,即变比用149.2。通常没有恰好的变比,可用变比小一点的,如100。再用电阻分压,达成总降压149.2。
3、将各路电压信号抬高2.5V(半个AD最大值),这样正弦波电压就以2.5V为中心线,在0-5V之间变化了。
4、接下来就是采样值的数学计算了,如何算(数据处理),你不问,我也不答了。
如果数据处理的好,149.2倍,2.5V这两个数据都无需精确,差不多就可以了。最后校准一下即可以达成目的了。

网友B:
就搞个互感器就好

楼主:
只用互感器不行吧,怎么能将信号抬升到0V以上呢

网友C:
1、用什么单片机
2、测量精度要求是多少
3、根据精度选AD

网友D:
51单片机就是最小系统,这个芯片各个端口有很多不同功能,百度文库去搜一搜就能有很多相关资料的学习,可以去搜一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什么单片机
2、测量精度要求是多少
3、根据精度选AD

单片机用32,单片机这部分问题问题不大,主要是把三相电的电压范围处理成单片机ad的采样范围就好,就是想问电压处理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搞个互感器就好

只用互感器那电压不还是有负电压吗,这也不能直接单片机ad转换吧

网友E:
加法器完成电压抬升是可以的哟

网友F:
工频电源正负电压峰值基本一致,完全可以用整流电路变换成直流再通过软件计算得出想要的数据。做好强电弱电的隔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频电源正负电压峰值基本一致,完全可以用整流电路变换成直流再通过软件计算得出想要的数据。做好强电弱电 ...

不想用整流的方式,用加法器加入直流把电压抬升到0V以上,这样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单片机就是最小系统,这个芯片各个端口有很多不同功能,百度文库去搜一搜就能有很多相关资料的学习,可以 ...

单片机这部分问题不大,主要是处理电压这部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现在基本思路差不多了,在三相电逆变电路这部分还有个问题,我想知道怎么引出中性点?是将三相电串联电阻然后再接到一起吗作为中性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对的:
1、用三个变压器(互感器道理一样)。用电阻直接分压也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做!!!主要 ...

非常感谢,回答的很全面,在三相电路这部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何搭建出中性点,电路不需要很高的电压,十几伏就行,这个中性点怎么搭呢,是用电阻串联三相后再接到一起就行吗,是电阻还是电容呢

网友A:
原本中心点就是“虚”的,只是你心中觉得必须有“中心点”,其实未必需要这个中心点,通过对ABC相电压的采样,运用数学运算,是可以达成你的目标的,包括算出那个虚有的“中心点”。
通常:如果三相的中心点不强制接地,它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是会漂移的,不在0点上。
所以当你没有中心点时,也就不存在强制接地,它本身就是“虚”的,你非要纠结它,未必正确,换个思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中心点就是“虚”的,只是你心中觉得必须有“中心点”,其实未必需要这个中心点,通过对ABC相电压的采 ...

有道理,感谢老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