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255的lcd显示频率计原理图要如何设计 求思路

楼主(2021-03-14):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

网友A:
LCD无论是段码的还是点阵的,都有对应的驱动IC,根据你选择的LCD,查其驱动ic,读懂IC的说明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2021-04-13):
亚龙单片机的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