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会生成不了.hex文件

楼主(2021-03-1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网友A:
路径有没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有没有中文?

有,但我另外一个程序又可以生成hex

网友B:
什么意思?你是程序编译通过了生成不了.hex,还是程序编译不通过?编译通过生成不了就可能是keil工程设置问题

网友C:
在那个锤子图标那里,要勾选生产.hex文件

网友D:
你这应该已经生成了

网友E:
你提供的图片对判断你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F:
我感觉,你的提示也说明你已经生成了hex文件

网友G:
路径问题或者看看程序

网友H:
锤子图标那里,要勾选生产.hex文件

网友I:
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在output点生成hex文件,不行的话在output上方的select查一下保存路径看下

网友J:
是不是设置不对,看看output有没有点生成.hxe文件那个钩。

网友K:
如果代码有错误,请看下软件最下面哪里,看看哪里错误了,如果代码没错误,是忘记设置输出HEX文件,方法,工程框,taget-右键—输出—勾选HEX文件,设置保存,保存完后再运行一遍。然后找到下面说明HEX文件保存的地方,一般在Object,文件夹

网友L:
第1个要看程序有没有错误,第2个要看他有没有说是勾选生成hex文件选项

网友M(2022-04-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编译0错误,0警告,就是没有hex文件生成,已经勾选生成hex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