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安全间距,0.5MM可以耐压多少V?220V最小耐压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14):
0.5MM可以耐压多少V?我也不知道,220V最小耐压多少?不理解耐压是什么?是不是220V的最小安全间距是多少?我还是不知道。我画过既有低压又有220V的PCB,220V的安全间距我设置为30mil,然后还大面积铺铜,用了三年多了,从来没有发现打火、漏电、干扰的情况。再次改进我把高低压部分用50mil隔开,照样大面积铺铜,应该更放心。至于220V的最小安全间距是多少?应该看走线和其它线之间的最小电容,线的长短定不下来,那就不是固定值,要估计的话最小不低于20mil,30mil安全间距已经放心,越大越放心,50mil应该足够了。还有就是最高压差的地方还要加大安全间距,做不到只有开槽,避免打火,反正我画的板从来没有发现打火现象。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由于板材不同会有差异,只能按经验估算。以玻璃纤维环氧板为例,绿油不开窗,220V安全间距不宜小于2mm。

网友C:
为了获得最佳成本和规则合规性,PCB设计的安全规则实际上很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和笼统,因为电压水平,PCB材料和工业标准的安全距离不同。 同样,在谈论PCB走线间距要求时,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距离,即安全距离和爬电距离,这可以在标准中找到。

网友D:
高压大电流的PCB板,一般走线都会使用挖空来进行隔离。如果你没有这样处理就算再大一点的距离有时候在湿度比较高的环境中使用都有很大的可能造成短路。

网友E:
1.5mm吧,再不济就开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由于板材不同会有差异,只能按经验估算。以玻璃纤维环氧板为例,绿油不开窗,220V安 ...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个还与板材有关,玻纤板的绝缘大于环氧板,你说的220V安全间距不宜小于2mm,2mmm有78.7mil了,肯定是越大越好,但不需要这么大

那你看看我最近画的板,左边低压部分的安全间距15mil(0.38mm),右边高压部分安全间距30mil(0.77mm),中间隔开的安全间距60mil(1.52mm),我有大面积铺铜的习惯,我以前按照这个安全间距中间没有隔开,大面积铺铜也没有发现打火、爬电之类的现象,这次中间用60mil隔开应该更放心啊,我的经验就是,220V到低压之间,即使大面积铺铜,20mil(0.5mm)安全间距可能没有问题,只是我没有试过,30mil(0.77mm)安全间距已经够用,至于有人说会打火,我从来没有遇到,像我这样大面积铺铜更容易打火啊,但是,我始终没有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由于板材不同会有差异,只能按经验估算。以玻璃纤维环氧板为例,绿油不开窗,220V安 ...

0.4mm的间距,DC-48v,够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个还与板材有关,玻纤板的绝缘大于环氧板,你说的220V安全间距不宜小于2mm,2mmm有78. ...

直流电100V,0.4mm间隔,行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直流电100V,0.4mm间隔,行不行吗?

0.4mm是15.7mil,48V和100V的直流电,按我的经验,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由于板材不同、电路不同、用的元件不同、画图方式不同,你永远不可能照抄别人的经验,你只有亲自画图做板验证,成功之后才是你自己的经验,别人的经验仅仅是仅供参考。

网友G:
安全是有指向内容的,人身安全,元件安全……,不同的对象,安全标准不一样。
你需要查资料。

网友H:
环境湿度对绝缘影响很大,PCB会吸水。尽量保证有一定的宽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0.5MM可以耐压多少V?我也不知道,220V最小耐压多少?不理解耐压是什么?是不是220V的最小安全间距是多少? ...

220v,30mil???你这个是靠胆子大啊,这个还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是不同场合他的标准是个可参考范围值。画板时针对不同的工作环境最好还是先查资料确定好,不然虽然可用,但无论你用了好多年,风险依旧存在,这属于潜在危险与你的板子用多久是两回事。

网友J(2023-06-02):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个还与板材有关,玻纤板的绝缘大于环氧板,你说的220V安全间距不宜小于2mm,2mmm有78. ...

这个和环境关系很大,我之前有个板子,220交流电输入,没查资料随便画,保险丝旁边空间限制最小间隙37-38ml其余都是45ml,在实验室里调试了两个月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后来拿到湖上做实验,上电就拉电弧,换了两块都是这样,还是那种你不拔插头电弧就能一直拉。FR4的板子。。后来间距改成75mil就再没出现过在湖上打电弧的问题,换算差不多1.9mm。

网友K:
According to IEC 62368, there are various degrees of pollution.

Pollution degree 1

This pollution degree is dry and non-conductive. These include moisture and dust that enter through the sealed packages of subassemblies, components, and equipment.

Pollution degree 2

Here, non-conductive pollution happens unless there is condensation. Often, it is common in general laboratories and office environments.

Pollution degree 3

This type involves conductive pollution. Otherwise, an expected condensation induces non-conductive pollution. It happens among factory equipment.

网友L:
这个问题很复杂,与板子厚度、层数、层压结构、铜厚、介电常数、信号频率等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I:
220v,30mil???你这个是靠胆子大啊,这个还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是不同场合他的标准是个可参考范围值。 ...

由于本论坛杠精较多,我闭嘴好长时间了,显然你们不是杠精,看到这个帖子又被顶起来,我不想误导大家,220V的PCB安全间距究竟要多少?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标注答案,如果是做产品,就查一下国家标准,我刚才查了一下,大概在2mm-6.4mm之间,所以,最低要求是自己设计的电路可以通过检验机构的检验标准就可以,我是业余爱好,我设计的电路只是小批量使用,我的低压部分是变压器供电,绝缘非常好,使用环境非常好,又不可能出现潮湿的情况,我坚信我画的电路板肯定不会出问题,除非我的电路要批量生成,我只能加大电路板才能加大安全间距,否则连检验这一关都过不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个和环境关系很大,我之前有个板子,220交流电输入,没查资料随便画,保险丝旁边空间限制最小间隙37-38 ...

的确这个和环境关系很大,220V的PCB安全间距国家标准的2mm-6.4mm之间是怎么得来的?高原地区干燥,低于2mm我认为问题不大,沿海潮湿地区就不好说了,以前我帮人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就是在潮湿环境中使用,一开始烧变压器,那个人总以为我设计的电路有问题,我一再解释那种变压器我在别处使用从来没有烧过他也不信,我只有请我的高手朋友帮他设计,我的高手朋友把变压器换成全密封的倒是再也不烧变压器了,然而电路板还是会出问题,我看那个电路板的安全间距高压部分超过5mm,照样出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只有把电路板也全密封了。

网友M: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应用不同。电路负载不同。大电流的可能要宽些,>2mm间距,小电流的无所谓。0.5mm也可以的。经验来说,不受空间限制的话,越宽越好!受空间限制的话可以开槽。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应用不同。电路负载不同。大电流的可能要宽些,>2mm间距,小电流的无所谓。0.5mm也可以的 ...

如果你做过安规认证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