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的MQ135在哪里找到

楼主(2021-03-14):
(无正文)

网友A:
在元件查找栏直接输入名字,有的话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B:
直接用滑动变阻器模拟,用ADC采集滑动变阻器的值,软件里面是没有这个传感器的

网友C:
MQ135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传感器。 该软件可能未将其包含在通用仿真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