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绘制传感器原理图,YL-69,DHT22,BH1750在哪个元件库里呀

楼主(2021-03-14):
请教各位大大们,就是YL-69,DHT22,BH1750在哪个元件库里呀。我为什么找不到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了BH1750的原理图,还有CC2530的最小系统图,但是另外两个只有PDF,我本来是想绘制的,结果发现有些器件都找不到,贼难受

网友A:
画PCB要会绘制元件封装,有时候有些元件的封装很难找。绘制是必须的。元件找不到要弄明白元件在原理图中的作用,找一个类似的替代就好。

网友B:
有找的时间,自己都建好了。
学会建库,就不会受制于缺少元件库了。
会建库才是正道,否则放弃这一行吧。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自己弄一个封装 或者可以找一下库 自带的库确实东西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