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路抢答器代码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3-14):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key1=P1^0;                //定义按键的引脚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key7=P1^6;
sbit key8=P1^7;
sbit keep=P3^6;
sbit key9=P3^2;
void delay(uint t) //延时程序
{
uint j;
for(;t>0;t--)
for(j=121;j>0;j--);
}
void display(uchar i)//数码管显示
{
switch(i)                        //用swicth语句来进行扫描数码管的引脚
{
  case 0:P0=code1[0];break;
  case 1:P0=code1[1];break;
  case 2:P0=code1[2];break;
  case 3:P0=code1[3];break;
  case 4:P0=code1[4];break;
  case 5:P0=code1[5];break;
  case 6:P0=code1[6];break;
  case 7:P0=code1[7];break;
  case 8:P0=code1[8];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key() //键盘扫描,判断哪个人抢答
{
uchar n;                                                 //接下来就用if语句来按键的扫描
  n=0;
  display(n);
    keep=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n=1;
                    display(n);
                        while(1)
          {
                        k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10);
                        keep=1;
                        delay(10);
                         if(key9==0)
            {
                         delay(5);
                         if(key9==0)
               {
                            keep=1;
                            n=0;
                display(n);
                          while(1)return;
                   }
                         while(!key9);
                     delay(5);
                         while(1);
                     }
                        }
                  }
                  while(!key1);
                  delay(5);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n=2;
                           display(n);
                           while(1)
                           {
                           k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10);
                           keep=1;
                           delay(10);
                            if(key9==0)
                                {
                                 delay(5);
                                 if(key9==0)
                                 {
                                    keep=1;
                                    n=0;
                        display(n);
                                     while(1)return;
                                 }
                                         while(!key9);
                                     delay(5);
                                         while(1);
                                        }
                                }
                          }
                          while(!key2);
                          delay(5);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n=3;
                           display(n);
                            while(1)
                        {
                        k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10);
                        keep=1;
                        delay(500);
                         if(key9==0)
                        {
                         delay(5);
                         if(key9==0)
                         {
                            keep=1;
                            n=0;
                display(n);
                          while(1)return;
                         }
                         while(!key9);
                     delay(5);
                         while(1);
                        }
                        }
                  }
                  while(!key3);
                  delay(5);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n=4;
                           display(n);
                           while(1)
                        {
                        k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10);
                        keep=1;
                        delay(10);
                         if(key9==0)
                        {
                         delay(5);
                         if(key9==0)
                         {
                            keep=1;
                            n=0;
                display(n);
                          while(1)return;
                         }
                         while(!key9);
                     delay(5);
                         while(1);
                        }
                        }
                  }
                  while(!key4);
                  delay(5);
         }
if(key5==0)
         {
                  delay(5);
                  if(key5==0)
                  {
                           n=5;
                           display(n);
                           while(1)
                        {
                        k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10);
                        keep=1;
                        delay(10);
                         if(key9==0)
                        {
                         delay(5);
                         if(key9==0)
                         {
                            keep=1;
                            n=0;
                display(n);
                          while(1)return;
                         }
                         while(!key9);
                     delay(5);
                         while(1);
                        }
                        }
                  }
                  while(!key5);
                  delay(5);
         }
         if(key6==0)
         {
                  delay(5);
                  if(key6==0)
                  {
                           n=6;
                           display(n);
                           while(1)
                        {
                        k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10);
                        keep=1;
                        delay(10);
                         if(key9==0)
                        {
                         delay(5);
                         if(key9==0)
                         {
                            keep=1;
                            n=0;
                display(n);
                          while(1)return;
                         }
                         while(!key9);
                     delay(5);
                         while(1);
                        }
                        }
                  }
                  while(!key6);
                  delay(5);
         }
          if(key7==0)
         {
                  delay(5);
                  if(key7==0)
                  {
                           n=7;
                           display(n);
                           while(1)
                        {
                        keep=0;                         //开启蜂鸣器
                        delay(10);
                        keep=1;
                        delay(10);
                         if(key9==0)
                        {
                         delay(5);
                         if(key9==0)
                         {
                            keep=1;
                            n=0;
                display(n);
                          while(1)return;
                         }
                         while(!key9);
                     delay(5);
                         while(1);
                        }
                        }
                  }
                  while(!key7);
                  delay(5);
         }
if(key8==0)
         {
                  delay(5);
                  if(key8==0)
                  {
                           n=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