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在.h文件里设置初值

楼主(2021-03-14):
(无正文)

网友A:
先计算好数值,宏定义,在程序中引用宏即可。

网友B:
一个是在头文件加个宏定义;一个是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定义的时候赋初始值,在头文件声明

网友C:
可以换个思路想一下,c语言一般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变量或者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在头文件加个宏定义;一个是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定义的时候赋初始值,在头文件声明

别再h文件里面放变量除了宏定义,不然h文件被2个或以上的c文件include的时候就会报错,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