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用STC烧录失败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1-03-14):
用面包板连接了最小系统,成功了几次,然后焊了一个电路,就烧录失败了,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
机。插回原来的面包板直接小灯亮了,但是现在也烧录不进去了。为什么
尝试过断电再重新插上,RXD和TXD也是交叉连接的,不知道怎么办,求各位指点

网友A:
1.需要保证接触良好,注意电平匹配;
2.先启动ISP程序,再给板子上电;
3.RX,TX对换。

网友B:
STC的单片机,得电后不是执行用户的程序!而是执行它内部监控程序。
监控程序,首先检测调试端口,如果有约定的信号,就进行调试。如果没有就去执行用户程序。
所以:
你要先下达烧录命令,让调试端口有约定的信号。
再让CPU重新得电,这样监控程序就被起动了,它会检测到你下达的烧录命令,于是就执行了。

当下,小灯直接亮了,说明:
CPU得电后,在调试商品未检测到调试信号,就直接进行用户程序了,所以小灯亮了。一旦进入用户程序,调试口就变成用户口,调试程序就不可能被识别了。

网友C:
单片机9脚用10uF的电解电容,你用的是什么电容??

网友D:
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1.保证线接触良好2.单片机的烧录和芯片的管脚RX TX交换(也就是P3.0和P3.1调换一下线序)3.要是用的自动烧录器的话,就会自动上电复位,要是没有的话就要手动上电复位,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你试一下

网友E:
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F(2021-11-24):
引用 网友B:
STC的单片机,得电后不是执行用户的程序!而是执行它内部监控程序。
监控程序,首先检测调试端口,如果有 ...

谢谢你

网友G:
注意单片机型号选择(后缀)

网友H(2022-09-12):
引用 网友B:
STC的单片机,得电后不是执行用户的程序!而是执行它内部监控程序。
监控程序,首先检测调试端口,如果有 ...

约定信号:P30 引脚上电瞬间 有持续时间 >1ms 的低电平。进入下载模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约定信号:P30 引脚上电瞬间 有持续时间 >1ms 的低电平。进入下载模型。

i服了u,约定信号非常复杂,先是用不同波特率的0x7f,来和单片机统一波特率,然后再读取单片机型号,和设定一致后才开始下载,岂是一个低电平能代替的?

网友J:
注意单片机的型号,串口顺序,以及掉电后接入,共地等问题

网友K:
注意一下你的电容,面包板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L:
这板子还是简陋了些,一直检测单片机可能是晶振没起振

网友M:
CPU坏了的可能性最大,换一块吧!

网友N:
我怀疑是接触不良,你把TXD和RXD直接怼到针脚上,然后供电,看看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