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八位竞赛抢答器,仿真+C代码

楼主:
设计要求:
1 抢答器同时供8名选手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s1-s8表示;
2 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关Key1Key2
3 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下按钮,锁存相应编号,显示该选手编号至数码管,并且该编号保存至主持人按下清除键Key1清除为止。
4 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一次抢答设定的时间为15秒。主持人按下抢答控制开关Key2,抢答才能开始,启动定时器,并将倒数计时时间用数码管显示。若定时时间到,无人抢答,则该轮抢答结束,系统通过蜂鸣器报警,选手禁止抢答。
5 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蜂鸣器报警,数码管显示选手编号及倒计时剩余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网友A(2021-03-15):
提问帖论坛版规:拒绝伸手党,直接求程序,不想动脑,给需求要结果的帖子将会被删除,也请大家勿回复这样的帖.

网友B:
不要做伸手党哦,先研究一下论坛的案例吧,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去问答区http://www.51hei.com/bbs/dpj-203632-1.html

网友C: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你看看仿真和要求

                     电子抢答器设计要求
任务要求:
1、有一位主持人和8支参赛队伍。
2、当主持人按下抢答按键,参赛队在5秒钟内可以抢答。若超过10秒则不能抢答。如抢答成功,则显示抢答的队伍号码。
3、如抢答成功必需在30秒内回答完成。如超过时间则抢答无效,且显示无效指示(红灯亮)。如在30秒内回答完成(抢答
      队再次按下抢答按键表示回答完成),则抢答正确,绿灯亮,并发出蜂鸣信号;如果在2分钟内无回答正确的队伍则
      系统自动复位。
4、主持人随机可以按下复位按键,系统回到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