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DS1302程序如何做成定时开关?求思路

楼主(2021-03-1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DS1302.h"

uchar Adjust_Index=-1;
uchar MonthsDays[]={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
void Write_Byte(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IO=x&1;
         S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0;
         x>>=1;
        }
}
//***********************************************************************
uchar Get_Byte()
{
  uchar i,b,t;
  for(i=0;i<8;i++)
         {
          b>>=1;t=IO;b|=t<<7;
          S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0;
         }
         t=b/16*10+b%16;
         return t;
}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t;
         RST=0;SCLK=0;RST=1;
         Write_Byte(addr);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t=Get_Byte();
         SCLK=1;RST=0;
         return t;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SCLK=0;RST=1;
         Write_Byte(addr);
         Write_Byte(dat);
         SCLK=1;RST=0;
}
//****************************************************************************
void Set_Time()
{
   uchar i;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0;i<7;i++)
       Write_DS1302(0x80+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
           Write_DS1302(0x8e,0x80);
}
//*****************************************************************************
void Get_Time()
{
   uchar i;
   for(i=0;i<7;i++)
    DateTime[i]=Read_Data(0x81+2*i);
}
//********************************************************************************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
   uchar y;
   switch(Adjust_Index)
     {
           case 0://Ãëμ÷Õû
           if(x==1&&DateTime[0]<59)DateTime[0]++;
           if(x==-1&&DateTime[0]>0)DateTime[0]--;
                 break;
           case 1://·Ö0-59
             if(x==1&&DateTime[1]<59)DateTime[1]++;
                 if(x==-1&&DateTime[1]>0)DateTime[1]--;
                 break;
              case 2://ê±0-23
             if(x==1&&DateTime[2]<23)DateTime[2]++;
                 if(x==-1&&DateTime[2]>0)DateTime[2]--;
                 break;
           case 3: //èÕ
                   y=2000+DateTime[6];
                   if((y%4==0&&y%100!=0)||(y%400==0))
                   MonthsDays[2]=29;
                   else
                   MonthsDays[2]=28;
              if(x==1&&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DateTime[3]++;
                  if(x==-1&&DateTime[3]>0)DateTime[3]--;
                  break;
           case 4: //ÔÂ
                     if(x==1&&DateTime[4]<12)DateTime[4]++;
                         if(x==-1&&DateTime[4]>0)DateTime[4]--;
                         y=2000+DateTime[6];
                   if((y%4==0&&y%100!=0)||(y%400==0))
                   MonthsDays[2]=29;
                   else
                   MonthsDays[2]=28;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break;
                case 5://DÇÆú
                  if(x==1&&DateTime[5]<7)DateTime[5]++;
                  if(x==-1&&DateTime[5]>1)DateTime[5]--;
                  break;
                case 6:        //Äê
                  if(x==1&&DateTime[6]<99)DateTime[6]++;
                  if(x==-1&&DateTime[6]>0)DateTime[6]--;
                  y=2000+DateTime[6];
                   if((y%4==0&&y%100!=0)||(y%400==0))
                   MonthsDays[2]=29;
                   else
                   MonthsDays[2]=28;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break;
         }
  }

楼主:
想要用这个做成定时开关

网友A:
1、设置成闹钟,闹钟到你就输出开关,也就是不断检查DateTime值是否等于闹钟值,如需要可以设置成某天的某个时刻,也可以天天到时开;2、设置成倒计时的定时器,那就直接算好DateTime值等于啥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置成闹钟,闹钟到你就输出开关,也就是不断检查DateTime值是否等于闹钟值,如需要可以设置成某天的某 ...

要怎么改才能让它动起来,显示当前时间

网友B:
买个闹钟,设定闹钟时间,单片机上接个话筒,接收到闹钟声音就打开指定开关
或者在本坛里找带闹钟的DS1302+12864时钟程例伸手可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闹钟,设定闹钟时间,单片机上接个话筒,接收到闹钟声音就打开指定开关
或者在本坛里找带闹钟 ...

厉害,你这思路我想了一上午都想不出来

网友D:
楼主 :你还是仔细看 DS1302 的技术手册,资料看明白了,程序怎么写自然就清楚了。
         尤其是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