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学习了很多代码 尝试写了89C52和DS18B20用LCD1602显示 有些不懂的地方

楼主(2021-03-15):
因为是看了许多的视频代码学习的 有很多可能都是重复定义 在仿真上已经能实现在lcd1602显示 温度  警报上限下限 但是使用外部中断时仅能使用温度上下限减少  不能使用另一个 希望能有大佬指点一下
而且在仿真上 也是延迟了很久才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BF=P2^7;
sbit DQ=P3^7;
sbit SET=P1^3;
sbit ADD=P1^4;
sbit DEC=P1^5;
sbit BEEP=P3^6;
sbit ALAM=P1^2;
signed char shangxian=28;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28
signed char xiaxian=22;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22
bit shanshuo_st;
bit beep_st;                                                   //蜂鸣器
unsigned x=0;
unsigned set_st=0;                                         //设置状态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signed 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高8位转移到t
  t<<=8;                           //t数据左移8位
  t=t|a;                           //将t和a按位或,得到一个16位的数
  tt=t*0.0625;                   //将t乘以0.0625得到实际温度值(温度传感器设置12位精度,最小分辨率是0.0625)
  t= tt*10.0+0.5;     //放大10倍(将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 t;                   //返回温度值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nsigned int a,b,c;
        c=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1;i<10;i++)
        for(j=0;j<33;j++)
        ;
}
//延迟   n   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忙信号 result=1 忙 反之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RW=1;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F;
        E=0;
        return result;
}
//准备写数据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RS=0;
        RW=0;
        E=0;
        _nop_();
        _nop_();
        P2=dict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 (x|0x80);
}
//
void WriteDate (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W=0;
        E=0;

        P2=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80);
        delay(5);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shangxian&&beep_st==1)||(m<xiaxian&&beep_st==1))
        {
                BEEP=0;
                ALAM=0;
        }
        else
        {
                BEEP=1;
                ALAM=1;
        }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int m=Read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shi,ge,dian;
unsigned char shangshi,shangge,xiashi,xiage;
shi=m/100;
ge=m/10%10;
dian=m%10;
shangshi=shangxian/10;
shangge=shangxian%10;
xiashi=xiaxian/10;
xiage=xiaxian%10;
        LcdInitiate();
        WriteAddress(0x00);
        WriteDate('T');
        WriteAddress(0x01);
                WriteDate('e');
        WriteAddress(0x02);
                WriteDate('m');
        WriteAddress(0x03);
                WriteDate('p');
        WriteAddress(0x04);
             WriteDate(':');
    WriteAddress(0x05);
             WriteDate(48+shi);
        WriteAddress(0x06);
             WriteDate(48+ge);
        WriteAddress(0x07);
             WriteDate('.');
        WriteAddress(0x08);
             WriteDate(48+dian);
    WriteAddress(0x0A);
             WriteDate('H');
        WriteAddress(0x0B);
             WriteDate(48+shangshi);
    WriteAddress(0x0C);
             WriteDate(48+shangge);
        WriteAddress(0x0D);
             WriteDate('L');
        WriteAddress(0x0E);
             WriteDate(48+xiashi);
    WriteAddress(0x0F);
             WriteDate(48+xiage);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ET0=1;      //开启定时器0
IT0=1;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for(z=0;z<300;z++)
{
LcdInitiate();
  }
while(1)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x=0;shanshuo_st=1;
   if(set_st>2)set_st=0;
  }
  if(set_st==0)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check_wendu();
   display();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lay();}
  }
  else if(set_st==2)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lay();}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x++;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关外部中断0
if(DEC==0&&set_st==1)
{
          do{
                display();
        }
        while(DEC==0);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do{
                display();
        }
        while(DEC==0);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关外部中断1
if(ADD==0&&set_st==1)
{
        do{
                display();
        }
        while(ADD==0);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else if(ADD==0&&set_st==2)
{
          do{
                display();
        }
        while(ADD==0);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