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液位检测控制,需要测量液位高度和温度,应该怎么实现,如何选型

楼主(2021-03-15):
拜托各位大神能说说,最好能说说两个传感器的选型和连接

网友A:
与你的液位形态有关,所以你要自己去淘。一般都能淘到。别人不知道你的液位形态,不一定比你自己找的好。

网友B:
1米到3米液位可以用超声波,50mm内可以用浮子(就是可变电阻)
温度一般100度内简单的就是18B20工业装。温度高的就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