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1-03-15):
最近再做个非接触式红外温度测量,用LCD1602显示,但第一行全部一直显示黑块,百度了下是初始化问题,求问怎么解决
void delay1(uint x)          //延时函数1
{
  while(x--);
}
char Busy(){   //忙碌
char a=0;
rs=0,rw=1,lcden=1;
if(P0&0x80==0x80)a=1;
lcden=0;
        return a;}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命令函数{        while(Busy());
delay1(100);         rs=0;                          //写命令        rw=0;
lcden=0;
delay1(100);
P0=cmd;
delay(100);
lcden=1;
delay1(100);
lcden=0;}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while(Busy());
delay(100);
rs=1;                                //写入数据
rw=0;
lcden=0;
delay1(100);
P0=dat;
delay1(100);
lcden=1;
delay1(100);
lcden=0;}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rs=0;
rw=0;
lcden=0;
write_cmd(0x38);                   //8位总线,双行显示,5X7点阵字符
write_cmd(0x0c);                   //打开显示屏,不显示光标,光标所在位置不闪烁  write_cmd(0x06);                   //写入数据后,地址自动加一
write_cmd(0x01);                   //清屏  delay(50);}

网友A:
这个也和VO的电阻有关系,确认不是电位器没调好吗?调一下电位器试试看

网友B:
论坛上有很规范的标准结构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这个问题大概率是出在延迟函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和VO的电阻有关系,确认不是电位器没调好吗?调一下电位器试试看

如果是对比度问题,那应该是两行都有,对比度连线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很规范的标准结构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这个问题大概率是出在延迟函数上。

网上代码找了几个,只有一个成功,应该不是连线和对比度问题,我把成功的代码完整复制进来结果也没用

网友C:
把主频降到几兆试试。一般来说,有读忙操作,是否延时影响不太大,可能是IO配置或初始化指令操作有误。下面是以前写的测试可用的(51,晶振12M,8线),你试下。#include<reg51.h>
#define BF P1_7
#define RS P2_0
#define RW P2_1
#define E  P2_2
#define IO P1
sbit P1_7=P1^7;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忙标志*******/
unsigned char 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0;
RS=0;RW=1;E=0;
IO=255;
E=1;
if(BF){b=1;}
return(b);
}
/*****初始化LCD****/
void inital(void)
{
IO=1;               /*1:(0000 0001)清屏,光标回位*/
RS=0;RW=0;E=0;
while(busy()){;}
IO=56;              /*2:(0011 1000)8位总线,2行显示,5*7点阵*/
RS=0;RW=0;E=0;
while(busy()){;}
IO=15;              /*3:(0000 1111)整体显示开,显示光标,光标闪烁开*/
RS=0;RW=0;E=0;
while(busy()){;}
IO=6;               /*4:(0000 0110)光标右移*/
RS=0;RW=0;E=0;
}

网友D: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网友E:
程序问题,四线和八线接法的初始化命令不同,还可能与延时有关。
分析你那个成功了的时序,对照着修正或直接抄了就好。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电位器的关系,调一下电位器试试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我数据线有问题,原先是p0口,我换成了p1口就能正常显示了,估计p0排阻不好或者焊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