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2口直接赋值有何影响

楼主(2021-03-15):
P2=0x9f; 和 P2=(P2 & 0x1f) | 0x80;
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前者P2=9F.
后者不一定=9F,而与P2口的低5位引脚信号有关系。

网友B:
沙发说的正确,P2=(P2 & 0x1f) | 0x80;这一句的主要目的是D7位置1.

网友C:
P2=0x9f; 是将0x9f赋值给P2端口
P2=(P2 & 0x1f) | 0x80;是P2端口低5位引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