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烟雾报警器源程序_手机发送短信

楼主(2021-03-15):
/**********************************************************************************
* 工程名  :发送TEXT文本短信
* 描述    :通过STM32开发板控制模块发送TEXT文本短信
* 实验平台:STM32F10X
* 库版本  :

* 硬件连接说明
         使用单片串口2与GPRS模块通信  注:使用串口2可以避免下载和通信不会冲突
         STM32      GPRS模块
         5V        ->5V
         3.3V      ->V_TTL
         PA3 (RXD2)->TXD
         PA2 (TXD2)->RXD
         GND           ->GND

         VBAT      ->供电5V(大电流)
         GND           ->GND
         PB9       ->PWR
         PWR:这个引脚是控制模块启动,V1.2版本已经有自启动电路所以不必接

* 软件功能说明
   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600ms亮/3000ms灭的频率闪烁
         修改短信中心号、接收方手机号和短信内容,编译成功后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就可以实现发
         送一条文本短信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Q_smog.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Buf1_Max 60                                           //串口1缓存长度
#define Buf2_Max 200                                           //串口2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static unsigned char *SMS_Num="\"+8613800270500\"";//短信中心号 关于中心号的介绍可以看串口调试笔记的第二部分
static unsigned char *phone="\"18672942506\"";     //短信接收方手机号
static unsigned char *content="Fire Alarm!";//发送短信内容
static unsigned char *content1="I am a fire alarm";

/*************  本地变量声明        **************/
char Uart2_Buf[Buf2_Max];//串口2接收缓存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vu8 Timer0_start;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vu8 Uart2_Start;        //串口2开始接收数据
vu8 Uart2_End;          //串口2接收数据结束

u8 t=0;
u8 SMS_flag=1;
u8 flag1 = 1;
short temperature;

extern int flag;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CLR_Buf2(void);
u8 Find(char *a);
void Second_AT_Command(char *b,char *a,u8 wait_time);
void Set_Text_Mode(void);
void Wait_CREG(void);
void Send_Text_Sms(void);
void Send_Text_Sms1(void);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2负责与MG323模块通信,串口1用于串口调试,可以避免在下载程序时数据
                                         还发送到模块
*******************************************************************************/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USART2_Init_Config(9600);
        Timer2_Init_Config();
        LCD_Init();
        Init_smog();

        BACK_COLOR=WHITE;  //字体背景色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Wait_CREG();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Set_Text_Mode();//设置短信为TEXT模式

        while(DS18B20_Init())        //1: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 0:存在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        LCD_ShowString(60,20,200,16,16,"DS18B20 OK");
        LCD_ShowString(60,40,200,16,16,"Temp:   . C");

        while(1)
        {
                if(t%10==0)//每100ms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60+40,40,'-',16,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60+40,40,' ',16,0);                        //去掉负号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Num(60+40+8,40,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60+40+32,4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smog();
                        if(flag == 1){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180,160,16,16,"smog:warning!");
                        }
                        else LCD_ShowString(30,180,160,16,16,"             ");
                }
                LCD_ShowxNum(30,220,flag,1,16,0);
                if(flag1 == 1){
                        Send_Text_Sms1();//发送一条短消息
                        flag1=0;
                }

                if(flag==1 && (temperature/10)>20 && SMS_flag==1){  //使用温度报警时。只用了整数部分
                        LCD_ShowString(60,200,160,16,16,"Fire Alarm!");
                        Send_Text_Sms();//发送一条短消息
                        SMS_flag = 0;
                }
//                else{
//                        LCD_ShowString(60,200,160,16,16,"           ");
//                        //SMS_flag = 1;
//                }
        }
}

/*******************************************************************************
* 函数名 : CLR_Buf2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2(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char *a)
{
  if(strstr(Uart2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希望接收到的应答数据指针、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char *b,char *a,u8 wait_time)
{
        u8 i;
        char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2();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如果没有就一直发送
                {
                        if(Timer0_start == 0)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 *b!='\0';b++)  //  \0--字符串结尾---一次发送一位字符串,然后b++,当字符串结束时,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RESET);  //串口2接收引脚无数据时,空循环
                                                USART_SendData(USART2,*b);  //UART2_SendData(*b);
                                        }
                                        UART2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
                }
                else  //如果有,即发送成功,则令i=1跳出循环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2();
}

/*******************************************************************************
* 函数名 : Set_Text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Text_Mode(void)
{
        char temp[50]="AT+CSCA=";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发送ATE0,等待接收到“OK”才结束,并执行下一步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OK",3);  //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strcat(temp,(char*)SMS_Num);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把"AT+CSCA="与\"+8613800270500\"拼接,并存入temp
        Second_AT_Command(temp,"OK",3);//设置短信中心号

        LCD_ShowString(30,60,200,16,16,"Set_Text_Mode successful");
}
/*******************************************************************************
* 函数名 : Send_Text_Sms
* 描述   : 发送TEXT文本短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nd_Text_Sms(void)
{
        char temp[50]="AT+CMGS=";

        strcat(temp,(char*)phone);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econd_AT_Command(temp,">",3); //发送temp,等待接收到“>”才发送短信内容
        UART2_SendString((char*)content);     //发送短信内容
        USART_SendData(USART2 ,0X1A);  //发送结束符
        UART2_SendLR();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Send_Text_Sms successful");
}

void Send_Text_Sms1(void)
{
        char temp[50]="AT+CMGS=";

        strcat(temp,(char*)phone);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econd_AT_Command(temp,">",3); //发送temp,等待接收到“>”才发送短信内容
        UART2_SendString((char*)content1);     //发送短信内容
        USART_SendData(USART2 ,0X1A);  //发送结束符
        UART2_SendLR();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Send_Text_Sms successful");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2();
        while(i == 0)
        {
                CLR_Buf2();
                UART2_SendString("AT+CREG?");   //查询模块是否注册成功
//                UART2_SendString("/r/n");
                UART2_SendLR();  //发回车换行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debug1");
                delay_ms(5000);
                for(k=0;k<Buf2_Max;k++)
                {
                        u8 aa  = Uart2_Buf[0];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u8*)aa);
                        if(Uart2_Buf[k] == ':')  //如果响应返回的结果中有分号
                        {
//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debug2");
                                if((Uart2_Buf[k+4] == '1')||(Uart2_Buf[k+4] == '5')) //说明模块注册成功 0:未注册,且没有进行搜寻新网络,1:已注册本地网络,2:未注册,正在搜寻网络,4:未知代码,5:已注册,处于漫游状态
                                        {
                                                i = 1;  //可跳出while
                                                break;  //跳出for
                                        }
                        }
                }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         ");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CREG successful");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u8 Res=0;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u8*)Res);
//        Uart2_Buf[First_Int] = Res;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        if(First_Int > 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
//                First_Int = 0;
//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u8*)Res);
                Uart2_Buf[First_Int] = Res;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

网友A(2025-06-09):
可以看看原理图吗

网友B:
有硬件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