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 lcd1602测温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8b20.h"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host=P2^3;
sbit buzz=P2^7;

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fresh;

unsigned char tempsetflag;
unsigned char updownflag;
unsigned char ss;

unsigned char set=20;
unsigned char up=50;
unsigned char down=10;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main()
{
    LCD_Init();
    Init_DS18B20();
    ReadTemperature();
    DelayMs(500);
    ReadTemperature();
    DelayMs(500);
    ReadTemperature();
    DelayMs(500);
    Init_Timer0();

    while(1)
    {

    if(fresh)
    {
       fresh=0;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set)host=0;
        else host=1;

        if(temp>=up)buzz=0;
        else if(temp<down)buzz=0;
        else buzz=1;

       if(page==0)
       {
           LCD_Write_String(0,0,"TEMPTURE:");
           LCD_Write_Tmp(9,0,temp);
           LCD_Write_Data(0xdf);
           LCD_Write_Data(0x43);

           LCD_Write_String(0,1,"SET:");
           LCD_Write_Tmp(5,1,set);
           LCD_Write_Data(0xdf);
           LCD_Write_Data(0x43);

           if(tempsetflag)
           {
              if(ss)LCD_Write_String(5,1,"  ");
              ss=!ss;
           }
       }
       else    if(page==1)
       {
           LCD_Write_String(0,0,"UP:");
           LCD_Write_Tmp(6,0,up);
           LCD_Write_Data(0xdf);
           LCD_Write_Data(0x43);

           LCD_Write_String(0,1,"DOWN:");
           LCD_Write_Tmp(6,1,down);
           LCD_Write_Data(0xdf);
           LCD_Write_Data(0x43);
           if(ss)LCD_Write_String(6,0,"  ");
           ss=!ss;
       }
       else    if(page==2)
       {
           LCD_Write_String(0,0,"UP:");
           LCD_Write_Tmp(6,0,up);
           LCD_Write_Data(0xdf);
           LCD_Write_Data(0x43);

           LCD_Write_String(0,1,"DOWN:");
           LCD_Write_Tmp(6,1,down);
           LCD_Write_Data(0xdf);
           LCD_Write_Data(0x43);
           if(ss)LCD_Write_String(6,1,"  ");
           ss=!ss;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1num;//按键一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2num;//按键二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3num;//按键三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4num;//按键四按下标志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250)        //大致100ms
    {
        num=0;
        fresh=1;
    }

    if(key1==0)key1num=1;//设定设定温度
    else if(key1num==1)
    {
      key1num=0;
      if(page==0)tempsetflag=!tempsetflag;//只有在界面一才可以调节
    }

    if(key2==0)key2num=1;//上下限设定
    else if(key2num==1)
    {
      key2num=0;
      if(!tempsetflag)//只有非设置设置温度的时候才可以
      {
          page++;
        LCD_Init();
        if(page==3)page=0;
      }
    }

    if(key3==0)key3num=1;//温度加
    else if(key3num==1)
    {
      key3num=0;
      if((page==0)&&(tempsetflag))if(set<up)set++;//只有在设置设置温度时才可以调节
      if(page==1)if(up<99)up++;
      if(page==2)if(down<up)down++;
    }

    if(key4==0)key4num=1;//温度减
    else if(key4num==1)
    {
      key4num=0;
      if((page==0)&&(set>down))set--;
      if(page==1)if(up>down)up--;
      if(page==2)if(down>0)dow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