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的叠放程序 求思路

楼主:
今天正在写流水灯程序我想让流水灯
先亮P2.0流到P2.7停下来常亮,
然后再从P2.0流到P2.6常亮,
再从P2.0流到P2.5,
现象相当于一颗一颗叠起来,

直到所有的灯亮完。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我想表达的问题描述清除没有,希望各位大神帮助一下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2021-03-15):
RE: 单片机流水灯的叠放程序求帮助

今天正在写流水灯程序我想让流水灯
先亮P2.0流到P2.7停下来常亮,
然后再从P2.0流到P2.6常亮,
再从P2.0流到P2.5,
现象相当于一颗一颗叠起来,

直到所有的灯亮完。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我想表达的问题描述清除没有,希望各位大神帮助一下解决问题谢谢
下面附有图

网友B:
不要用直接用:P2.0-7
先设8个灯为:L1-L8,将你需的显示的形式一一列出:

第一步:L3,4 亮1秒
第二步:L1,2,5,6  亮1秒
第三步:……
……
完成上面程序后,再决定L1-8是哪张灯,这样做很机动。
方法举例:定义L1为P0.6……,将8张灯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一个数组。LED[]={0X01,......}
FOR
{然后P2=LED[];}
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数组。LED[]={0X01,......}
FOR
{然后P2=LED[];}

这个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直接用:P2.0-7
先设8个灯为:L1-L8,将你需的显示的形式一一列出:

这个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D:
unsigned char a=0x01;
P2 = 0;
for(i=0;i<8;i++){
P2=P2|(a<<i);
delay_1s();
}

网友E:
8乘8等于64种花样,即64个数据,每次读出延时一下就能实现。

网友F:
uchar tab[]={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for(j=8;j>0;j--)
for{k=0;k<j;k++}
{
       P2=(0x01<<k)|tab(8-j);
        delay(500);
}
注意:逻辑没错,程序没编译,自己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uchar tab[]={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for(j=8;j>0;j--)
for{k=0;k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uchar tab[]={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for(j=8;j>0;j--)
for{k=0;k

但是流到第八位没办法常亮,我再思考思考,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uchar tab[]={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for(j=8;j>0;j--)
for{k=0;k

好了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A: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但是流到第八位没办法常亮,我再思考思考,谢谢

改j数组加0xff. 这个已经没难度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8乘8等于64种花样,即64个数据,每次读出延时一下就能实现。

这个好,简洁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uchar tab[]={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for(j=8;j>0;j--)
for{k=0;k

uchar j,k,z;
for(j=8;j>0;j--)
{
     for{k=0;k<j;k++}
    {
            P2=(0x01<<k)|z;
             delay(500);
     }
     z=P2;
}

网友H:
你碰到了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