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函数信号发生器,四个按钮控制产生正弦波、锯齿波、方波、矩形波四种波型

楼主(2021-03-15):
1、  能够产生方波、锯齿波、三角波、正弦波信号的波形发生器
2、  按键选择波形。按键控制单片机输出方波、锯齿波、三角波或者正弦波信号。按键K1,K2,K3,K4改变波形类型,K5,K6控制频率的加减。
3、  波形参数显示。通过液晶屏显示单片机当前输出波形的频率、幅度。
4、  频率调节。通过外部按键,调节单片机输出波形信号的频率。

功能简介:利用89C51单片机和数模转换器件DAC0832产生所需不同信号的低频信号源,其信号幅度和频率都是可以按要求控制的。设计思路:采用51单片机作为控制器;波形选择通过四个按键来选择,通过四个按钮可选择对应波形,波形通过DAC0832。单片机作为数据处理及控制核心,由单片机完成人机界面、系统控制、信号的采集分析以及信号的处理和变换,采用按键输入,利用虚拟示波器显示波形的方案。D/A转换器简介:
DAC0832是双列直插式8位D/A转换器。能完成数字量输入到模拟量(电流)输出的转换。其主要参数如下:分辨率为8位,转换时间为1μs,满量程误差为±1LSB,参考电压(+10/span>-10)V,供电电源为(+5~+15)V,逻辑电平输入与TTL兼容。在DAC0832中有两级锁存器,第一级锁存器称为输入寄存器,它的允许锁存信号为ILE,第二级锁存器称为DAC寄存器,它的锁存信号也称为通道控制信.

1.电路图
2.液晶显示电路
3.按钮
4.数模转换电路
5.单片机

6.仿真示例

部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ata.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1
#define dataout P3
uchar fre[5] ="001Hz";                                                        //初始显示
uint data THHL=65536-3906;
uchar data keyword,n=0;
uchar data Signal_chose = 0;
uchar data div = 1;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keyword=key&0x3f;
if(keyword!=0x3f)
{
  while((key&0x3f)!=0x3f);        //等待按键松开
  switch(keyword)
  {
                case 62: {
                                                        if(div>=100) THHL=65536-39; else {div++;THHL=65536-3906/div;}//频率up
                                                        fre[0]=div/100 + '0';fre[1]=div/10%10 + '0';fre[2]=div%10 + '0';
                                                        TR1=0;LCD_send(2,11,fre,5);TR1=1; break;
                                                        }
                case 61: {
                                                        if(div<=1) THHL=65536-3906; else {div--;THHL=65536-3906/div;}//频率down
                                                        fre[0]=div/100 + '0';fre[1]=div/10%10 + '0';fre[2]=div%10 + '0';
                                                        TR1=0;LCD_send(2,11,fre,5);TR1=1; break;
                                                        }

                case 59: {Signal_chose=0;TR1=0;LCD_send(1,5,"Sin       ",10);TR1=1; break;}          //正弦波
                case 55:        {Signal_chose=1;TR1=0;LCD_send(1,5,"Triangular",10);TR1=1; break;}                //三角波
                case 47:        {Signal_chose=2;TR1=0;LCD_send(1,5,"Square    ",10);TR1=1; break;}                //方波
                case 31: {Signal_chose=3;TR1=0;LCD_send(1,5,"Sawtooth  ",10);TR1=1; break;}                //锯齿波
                default:{break;}
   }
}
}

void init()        //初始化
{
key=0x3f;P2=0x00;dataout=0x00;THHL=65536-3906;  ///初始频率为1Hz
TH1=THHL/256;TL1=THHL%256;
TMOD=0x11;ET1=1;TR1=1;EA=1;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send(1,0,"Type:Sin",8);
        LCD_send(2,0,"frequency:",10);
        LCD_send(2,11,fre,5);
        init();
        while(1)
        {
                keyscan();
                switch(Signal_chose)
                        {
                                case 0: {dataout=sin_tab[n]; break;}  //正弦波
                                case 1: {dataout=thr_tab[n]; break;}  //三角波
                                case 2: {dataout=squ_tab[n]; break;}  //方波
                                case 3: {dataout=255-n;break;}                                //锯齿波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_intt1(void) interrupt 3
{
        TL1=THHL%256;TH1=THHL/256;
//        if(n>=255) {n=0;} else {n++;}
        n++;
}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7;

void LCD_send(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n)
{
        //输入:显示行数i,列数j,输出字符,输出字符长度n
        unsigned char x=0;
        if(i==1)
        {write_com(0x80+j);}
        else
        {write_com(0x80+0x40+j);}
    for(x=0;x<n;x++)
    {
         write_date(str[x]);
        delay(150);
    }
}

int LCD_init()//初始化函数体
{
    EN = 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时,整屏右移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
    return 0;
}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的函数体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以上资料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求问频率范围上限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频率范围上限是多少呀

上限100

网友B:
偶然看到  谢谢分享

网友C:
下载用了出错如图,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用了出错如图,请指教。谢谢!

你看倒数第2行,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你存放hex的路径和楼主的不同,你只要双击单片机修改为正确的hex文件路径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是我做出来的效果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看倒数第2行,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你存放hex的路径和楼主的不同,你只要双击单片机修改为正确的hex文件 ...

原来是路径问题。谢谢您!祝你一切顺利!

网友E:
很好的教学工具

网友F:
我想问一下,c3为什么会那么小,并且改成10uf后不能复位

网友F:
楼主看一下,我改成这样有问题吗?c3那里改成手动服务后为什么10uf,不能复位。

网友G(2021-06-16):
引用 网友A:
求问频率范围上限是多少呀

应该是100

网友H:
很好的教学工具很好的教学工具

网友I:
初始频率50hz,程序里应该怎么改啊,大佬们

网友J(2021-12-22):
资料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看这个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主要是学习一下思维和文笔,提升一下创作水平和阅读视野。

网友K(2023-06-02):
请问楼主这个能不能把频率改到100到2mhz

网友L:
DAC0832倒是教科书古董了,现在常见常用的dac是哪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