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那种特别傻瓜式的压力传感器模块

楼主(2021-03-15):
本人正在制作一个小玩意,由于本人对传感器与单片机一窍不通,正好我需要这么一个模块,只需要接上电源和接地,再一个脚与51单片机IO口连接,按压压力传感器就可以向单片机输出0或1的这种傻瓜式压力模块,τ 宝上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

楼主:
或者说如何使用普通的压力传感器连接51单片机,通过按压释放压力传感器向单片机输出0或1即可

网友A:
什么压力呢?大气压有点麻烦。手按的压力可以接微动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压力呢?大气压有点麻烦。手按的压力可以接微动一个开关。

就是手按的,默认1,按下去输出0,

网友B:
手按就用薄膜开关就OK了,没有必要用压力传感器,称重的传感器输出是模拟量(mV电压),复杂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手按的,默认1,按下去输出0,

不会是1和0吧,应该是一组模拟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或者说如何使用普通的压力传感器连接51单片机,通过按压释放压力传感器向单片机输出0或1即可

你只要0和1你安装个轻触按钮不好吗?
压力传感器这么贵的东西你就只要输出0和1

网友E:
是只要输出0和1,按键开关就可以搞定

网友F:
找个报废的内置弹簧的笔,改成一个就可以了,或者用易拉罐做个簧片开关,反正你要的就是有无重物
那个十几块钱的输出的不仅是简单1和0,费钱又烧脑真的不够傻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要0和1你安装个轻触按钮不好吗?
压力传感器这么贵的东西你就只要输出0和1

这个有些原因,不能搞得这么简单。。。。

网友G:
打开τ 宝,搜索轻触开关

网友H:
薄膜按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些原因,不能搞得这么简单。。。。

建议你去搜触摸按键,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