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单片机串口发送程序问题

楼主(2021-03-16):
请教一个简单的串口发送问题,无关的语句没有写。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9]={1,2,3,4,5,6,7,8,9};
SCON=0X40;
TMOD=0X20;
TH1=0xfd;//@11.0592MHz,波特率9600
TL1=0xfd;
delay();
TR1=1;//启动发送
for(i=0;i<9;i++)
{         SBUF=a[ i][ i];
          while(TI==0)//开始检测TI是否为零,表示未完成发送,等待,直到为1,跳出while循环
          ;//这2行抄教材的,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发送完成时,TI也为0
        TI=0;       if(i==8)
         TR1=0;
}

问题1:第一次循环,i=0,将数组的第一个元素赋值给SBUF,开始发送,然后等待发送完成,i++,进行第二次for循环。最后一次for循环,关闭计时器停止发送,整个程序作用是发送一遍01~09给计算机串口助手。现在是不停的发送01~09,i==8的语句不起作用,请问是为什么???
问题2:SBUF未赋值前内容未定,是否应该先赋值,再启动定时器,还是像上述程序一样先启动后赋值也可以?

网友A:
你这个需要完整的程序,上传以下,我们大家可以给你分析。

网友B:
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可以用这个贴子的代码,

网友B:
还可以用这个贴子的代码,需要发送的信息存入数组就行
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程序一直在重启启动

网友D:
TI = 0;
SBUF = a[i];
while(!TI);
我知道这么写,就只发一次

网友E:
首先a是数组首地址,不是元素元素应该是a[i],第二for里面i的值是从0-8所以当你判断i==8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执行完了,第三初始化完后赋值给SBUF就会开始发送数据了

网友F:
没有数据缓冲吧!

网友G: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i,j;

void Usartinit()
{
        TMOD = 0x20;//9600=(2÷32)×((12M/12)/(256-TH1))    1M=10E6
        TH1 = 0xf3;
        TL1 = 0xf3;
        PCON = 0x80;
        SCON = 0x5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if(j == 1)
                {
                        ES = 0;
                        j = 0;
                        SBUF = i;
                        while(!TI);
                        TI = 0;
                        ES = 1;

                }
        }
}

void Sart() interrupt 4
{
        RI = 0;
        P0 = SBUF;
        i = SBUF;
        j = 1;
}

网友H:
你要知道串口在硬件上就是一个移位寄存器!
1、移位寄存器要工作必须有CLK才能移位。这个CLK可以从几个地方获取,手册上有说明,你要看书。
你这里的CLK取自于:T1定时器的输出。而起动T1的命令是TR1=1。
2、移位需要一个起动命令,当你向SBUF中送数时,起动命令就下达了。
了解以上两点你就明白是先做TR1=1,还是先做SBUF=N了。

网友I:
先用例程测试。

网友H:
当I=8时,你关闭了TR1,这样移位寄存器(串口)就无法移位了。理论上串口也就无法工作了。
FOR语句执行完之后,TR1=0了。
但是,程序再回头时,TR1又被你打开了,就是FOR语句前的[TR1=1;//启动发送],当然如果你的程序不回头不(大循环)也就不会再发送了。
你调试看看,在何处TR1又被置1了。

网友J:
a[9]和a[i][i]不是一个概念,a[9]是一维数组,a[i][i]是二维数组。所以正确调用为SBUF = a[i];

网友K:
要看主函数,串口中断是否一直打开,或者有死循环。

网友L:
SBUF=a[ i][ i];  此处有问题,a不能当二维数组使用(你竟然可以编译通过,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