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设计解迷1

楼主(2021-03-16):
  反激式电源设计详细解答,各师各教,设计各有不同,仅供参考。
二.保险的选择 (安规元件)
F1为保险
作用:在电源出现异常时为了保护核心器件(MOS)不受到损坏。
技术参数:额定电压V,额定电流A,熔断时间I^2RT.
保险计算公式:F1=2*(Po/ƞ*Vinmin*0.6)
电源带有PFC电路的*0.98
电源没有带PFC电路的*0.6
效率用ƞ表示
最小输入直流电压用Vinmin
三,NTC作用
NTC RT1是以氧休猛等为主要原料制造的电子陶瓷元件。其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呈非线性变化,阻值会随温度上升而降低。在线路中串联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增加电流阻抗,有效抑制开机瞬间时产生的浪涌电流。缺点是会对产品整体温度升高,效率降低。
NTC的选择
RT=Rn*exp*[B*{(1/T1)*(1/Tn)}]
1.RT: 热敏电阻在T1(25度)温度下的阻值;
2.Rn:热敏电阻在Tn(设定的值)温度下的阻值;
3.B:  材质参数;(常规范围2000K-6000K);
4.exp:是自然数e为底的指数(e=2.71828);
5.T1和Tn是指K度(开尔文温度),K=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
四,压敏电阻的作用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当电压尖峰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脚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值电压值(压敏型号的限压值),从而实现了对电路稳压的保护。

:过电压保护,防雷,抑制浪涌电压,吸收脉冲尖峰,限幅,高压灭孤,消噪,保护电路。

:压敏电压,通流容量,结电容,响应时间 等。
压敏电阻特性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用于电路的过压保护可以满足要求。

        压敏的选取方法
  压敏电阻能吸收浪涌电压能量,不能承受毫安级以上的持续电流,选用压敏电阻一般选择标称的压敏电压V1mA和通流容量两个参数。
a=1.2    ,Vrms=220v ,b=0.85 ,c=0.9  ,
V1mA=488.042(规格书标称值)
V1mA={(a*Vrms)/(b*b)}*√2  ,V1mA=488.042
a为电路电压波动系数,一般取1.2.
Vrms为交流电压输入有效值,
b为压敏电阻误差,一般取0.85.
c 为元件的老化系数,一般取0.9.
√2交流电压的峰值,
V1mA为压敏电阻电压实际取值,近似值。

五,EMI电路
CX1电容主要抑制差模干扰
CX电容选用耐纹波电流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为了安全起见,在CX电容两端并电阻,防止拔插头后插头带电,将两端的的电压放掉。
CX安全等级    峰值脉冲电压     等级(IEC664)
X1:                >2.5KV≤4.0KV  III
X2:                ≤2.5KV             II
X3:                ≤1.5KV              I
六.L1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是将两个线圈绕在同一个铁芯上,匝数,相位,感量相同,当电路中正常电流流过共模电感时,电流在同一个相位电感线圈中产生反向磁场互相抵消。正常电流主要受线圈内阻电阻影响(),当有共模电流流经线圈时,由于共模电流的同相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相磁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使线圈表现为高阻抗状态,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使其衰减共模电流,抑制高频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达到滤波效果。
电感的设计
1.确认电源的功率,电流,感量。
2.根据电源的大小选电感的种类。
3.磁芯规格,绕组及匝数确定。
Fo=50KHz,CX=334
L1=1/{(2*3.14*Fo)^²}
L1=8.6mH
从设计要求中可知,共模电感要不易饱和,需要选择磁芯损耗小磁通密度低的特性材料。磁通材料需选取应以成本,允许,安装空间等做参考。
共模电感圈数的计算公式
1.确认电源的功率,电流,感量。
2.根据电源的大小选电感的种类。
3.磁芯规格,绕组及匝数确定。
Fo=50KHz,CX=332
L1=1/{(2*3.14*Fo)*(2*3.14*Fo)}
L1=8.6mH
从设计要求中可知,共模电感要不易饱和,需要选择磁芯损耗小磁通密度低的特性材料。磁通材料需选取应以成本,允许,安装空间等做参考。

反激式

楼主:
不好意思电感设计公式有误应该:L1=1/{(2*3.14*Fo*CX)^2}  结果是对的。

网友A(2023-08-16):
挺好的,受教了,感谢!

网友B:
正好朋友有一个空气净化器,因为进水,电源烧了。
保险,整流桥,整流桥导线,MOS管的开关电阻,烧了。
有了这个比较系统的了解,修一下试试,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C(2023-09-19):
保险计算公式:F1=2*(Po/ƞ*Vinmin*0.6)

应该是描述错了;
应是:F1=2*Po/(ƞ*Vinmin*0.6)

网友D(2023-12-12):
怎么没有2?

网友E(2024-02-22):
引用 网友C:
保险计算公式:F1=2*(Po/ƞ*Vinmin*0.6)

应该是描述错了;

你才是正确的。

网友F(2025-08-30):
引用 网友C:
保险计算公式:F1=2*(Po/ƞ*Vinmin*0.6)

应该是描述错了;

从事技术方面,应该严谨,不能马虎……比如在编程方面,就是少一个小数点或是少了一个逗号之类的小错误,都有引发意想到不及所愿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