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pmsm矢量控制中的FreqRunSet是什么作用啊大佬们

楼主(2021-03-16):
在foc子程序中有这样一段代码
if(FluxStatusFlag==1)
                {
                        if (RunFlag==1)
                        {
                                Temp = _IQ16div(_IQ16(FreqRunSet),_IQ16(5000));
                                rc1.TargetValue = _IQ16toIQ(Temp);
                                rc1.RampCtrlMode = StepSpeedCtrlFlag;
                        }
                        else
                        {
                            rc1.TargetValue = _IQ(0);
                                rc1.RampCtrlMode = StepSpeedCtrlFlag;
                        }

                    rc1.calc(&rc1);

                        if (StepSpeedCtrlFlag==0&&SpeedDirectionFlag==1
                        {
                                rc1.SetpointValue0 = -rc1.SetpointValue;
                        }
                        else
                        {
                                rc1.SetpointValue0 = rc1.SetpointValue;
                        }

TargetValue不应该是个恒定的转速给定值吗,为什么这段程序中是由这个temp得到的,主要就是搞不懂Temp = _IQ16div(_IQ16(FreqRunSet),_IQ16(5000));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A:
temp=FreqRunSet/5000,当然它们都是定标IQ16,看字面是个IQ16除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