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把IMU测量数据通过nrf24l01无线通信 源程序

楼主(2021-03-16):
stm32把IMU测量数据通过nrf24l01无线通信,同时通过串口助手观察通信是否成功。需要两块32的单片机进行通信

#include "main.h"                //main.h 中含有TX/RX、软件SPI/硬件SPI选择配置选项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drv_UART.h"
#include "UART2.h"
#include "drv_delay.h"
#include "JY901.h"
#include "celiang.h"

uint8_t g_UartRxBuffer1[ 100 ] = "zmbyaaaaa";
const char *g_Ashining = "receive";
uint8_t g_TxMode = 0, g_UartRxFlag = 0;
uint8_t g_UartRxBuffer[ 100 ] = { 0 };
uint8_t g_RF24L01RxBuffer[ 32 ] = { 0 };

struct SAcc                 stcAcc;                                        //加速度
struct SGyro                 stcGyro;                                //角速度
struct SAngle         stcAngle;    //角度

//CopeSerialData为串口2中断调用函数,串口每收到一个数据,调用一次这个函数。
void CopeSerial2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Buffer[250];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Cnt = 0;

        ucRxBuffer[ucRxCnt++]=ucData;        //将收到的数据存入缓冲区中
        if (ucRxBuffer[0]!=0x55) //数据头不对,则重新开始寻找0x55数据头
        {
                ucRxCnt=0;
                return;
        }
        if (ucRxCnt<9) {return;}//数据不满11个,则返回
        else
        {
                switch(ucRxBuffer[1])//判断数据是哪种数据,然后将其拷贝到对应的结构体中,有些数据包需要通过上位机打开对应的输出后,才能接收到这个数据包的数据
                {
        //memcpy为编译器自带的内存拷贝函数,需引用"string.h",将接收缓冲区的字符拷贝到数据结构体里面,从而实现数据的解析。
                        case 0x51:        memcpy(&stcAcc,&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2:        memcpy(&stcGyro,&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3:        memcpy(&stcAngle,&ucRxBuffer[2],8);break;

                }
                ucRxCnt=0;//清空缓存区
        }
}

void CopeSerial1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UART2_Put_Char(ucData);//转发串口1收到的数据给串口2(JY模块)
}

uint16_t Array_Size(uint8_t  * array_pt)
{
   uint8_t * pt;
        uint16_t size;
        for(pt = array_pt; *pt != '\n'; pt++)
        {
                size++;
        }
        return size;
}

int main( void )
{

                        uint8_t j = 0;
        //celiang();
        //                date();

                /******IMU的初始化****/

                char str[100];

        unsigned char len,i;

        Initial_UART1(9600);//接PC的串口
        Initial_UART2(9600);//接JY-901模块的串口
        drv_delay_init();
        drv_delay_500Ms(2);  //等等JY-91初始化完成

                /********无线的初始化 *******/

                //串口初始化

        drv_uart_init( 9600 );

        //延时初始化

        drv_delay_init( );
//
                drv_button_init( );

        //LED初始化
        drv_led_init( );

        //SPI初始化
        drv_spi_init( );

        //RF24L01引脚初始化
        NRF24L01_Gpio_Init( );

        //检测nRF24L01
        NRF24L01_check( );
        RF24L01_Init( );

        led_red_off( );
        led_green_off( );

                for( j = 0; j< 6; j++ )
        {
                led_red_flashing( );
                led_green_flashing( );
                drv_delay_500Ms( 1 );
        }
        /*******************循环*****/

        while(1)
        {

                        drv_delay_500Ms(2);
                drv_delay_ms(10);
                //角加速度

                //输出加速度
                sprintf(str,"Acc:%.3f %.3f %.3f\r\n",(float)stcAcc.a[0]/32768*16,(float)stcAcc.a[1]/32768*16,(float)stcAcc.a[2]/32768*16);
                        UART1_Put_String(str);
        //        dengdai (str);

        //        j=Array_Size(str)+3;

                NRF24L01_TxPacket(str ,28);

                        drv_delay_ms(10);
                //输出角速度
                sprintf(str,"Gyro:%.3f %.3f %.3f\r\n",(float)stcGyro.w[0]/32768*2000,(float)stcGyro.w[1]/32768*2000,(float)stcGyro.w[2]/32768*2000);
                        UART1_Put_String(str);
                drv_delay_ms(10);;
                //输出角度
                sprintf(str,"Angle:%.3f %.3f %.3f\r\n",(float)stcAngle.Angle[0]/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1]/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2]/32768*180);
                        UART1_Put_String(str);
        drv_delay_ms(10);
        drv_delay_ms(10);//等待传输完成
                led_red_flashing( );

        //按键初始化
        //drv_button_init( );

//        RF24L01_Set_Mode( MODE_TX );                //发送模式

//模式切换
//                if( BUTOTN_PRESS_DOWN == drv_button_check( ))
//                {
//                        g_TxMode = 1 - g_TxMode;                //模式会在 TX_MODE_1( 0 ),TX_MODE_2( 1 )之间切换
//
//                        //状态显示清零
//                        led_green_off( );
//                        led_red_off( );
//
//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
//                                for( j = 0; j < 6; j++ )
//                                {
//                                        led_red_flashing( );        //固定发送模式,红灯闪烁3次
//                                        drv_delay_500Ms( 1 );
//                                }
//                        }
//                        else
//                        {
//                                for( j = 0; j < 6; j++ )
//                                {
//                                        led_green_flashing( );        //串口发送模式,绿灯闪烁3次
//                                        drv_delay_500Ms( 1 );
//                                }
//                        }
//                }
//
//                //发送
//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
//                        NRF24L01_TxPacket( (uint8_t *)g_Ashining,8);                //模式1发送固定字符,1S一包
//                        drv_delay_500Ms( 1 );
//                        drv_delay_500Ms( 1 );
//                        led_red_flashing( );
//                }
//                else
//                {
//                        //查询串口数据
//
//                        j = drv_uart_rx_bytes( g_UartRxBuffer);
//
//                        if( 0 != j)
//                        {
//                                NRF24L01_TxPacket( g_UartRxBuffer, j );
//                                led_green_flashing( );
//                  }
//                }
//
//
        }

}

以上代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