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3407 Vgs为多少可以完全导通?

楼主(2021-03-16):
(无正文)

网友A:
先学会查手册

网友B:
一般只有开始导通电压VGSth,然后限值范围内VGS越大,导通内阻越小

楼主:
电流1A时没什么问题。再大的电流就发热了

楼主:
Vgs 大于-10V

网友C:
AO3407是P沟道MOSFET,VGS可以低至-10V。 MOSFET导通时,阈值电压约为-1.9V。 在VGS = -2.5V时,漏极电流小于1A。

网友D:
手册上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