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STM8模拟串口发送函数,物理串口发送数据,通过IO口发出

楼主(2021-03-16):
#include"iostm8s103F3.h"
unsigned char SendData_BitNum=0;
unsigned char ch=0;
char Senddata[10];
int Bytenum=0;//收到字节数
int send_byte=0;//发送字节数
void Delay_50000()
{
    int a,b;
    for( a=0 ; a<100 ; a++ )
    {
        for( b=0 ; b<500 ; b++ );
    }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1<<2);
      PD_CR1 |= (1<<2);
      PD_CR2 |= (1<<2);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ECKR=0X00;
      CLK_ICKR=0X01;
      CLK_SWR =0xE1;
      CLK_CKDIVR=0X00;
}

void Init_UART1(void)
{

      UART1_CR1=0x00;
      UART1_CR2=0x00;
      UART1_CR3=0x00;
      // 设置波特率,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1) 必须先写BRR2
      // (2) BRR1存放的是分频系数的第11位到第4位,
      // (3) BRR2存放的是分频系数的第15位到第12位,和第3位
      // 到第0位
      // 例如对于波特率位9600时,分频系数2000000/9600=208
      // 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00D0,BBR1=0D,BBR2=00
      UART1_BRR2=0x0b;
      UART1_BRR1=0x08;

      UART1_CR2=0x2c;//允许接收,发送,开接收中断
}

void TMI2_Init(void)          //定时器2初始化
{
      TIM2_PSCR    = 0x04;               //16分频 1MHZ 1us
      TIM2_ARRH    = 104 >> 8;           //自动装
      TIM2_ARRL    = 104;

      TIM2_CNTRH=0x00; //初值
      TIM2_CNTRL=0x00;
      TIM2_EGR=0X01; //允许产生更新标志
      TIM2_CR1 |= 0x81; //开启定时器
      //TIM2_IER |= 0x01; //允许中断
}

//将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pragma vector= UART1_R_OR_vector //0x19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_OR_IRQHandler(void)
{

     if((UART1_SR & 0x20)==0x20)
     {

       Senddata[Bytenum]=UART1_DR;
       UART1_DR=0x55;
       Bytenum++;
       if(Bytenum==10)Bytenum=0;
     }
      TIM2_IER |= 0x01; //允许中断
     UART1_SR &=~(0x20);
}

#pragma vector = 0x0f //定时器2中断向量号
__interrupt void UART_Update_IRQHandler()
{

int cnt;//1为起始位,2为数据位,3为停止位
int bitflag=1;//发送一个字节结束 1为发送完成,

TIM2_SR1 &=~(0x01);//清楚中断标志位

   //TIM2_CNTRH=0x00; //初值
   //TIM2_CNTRL=0x00;
  if((bitflag==1)&&(send_byte<Bytenum))
  {
    bitflag=0;

     if(SendData_BitNum==0)
     {
       cnt=1;
     }
   else if(SendData_BitNum==9)
           {
             cnt=3;
           }
          else cnt=2;

      if(cnt==1)
       {
         PD_ODR &=~(1<<2);

         SendData_BitNum++;
       }

      if(cnt==2)
        {
             if(( Senddata[send_byte])&0x01==0x01)
              {
                 PD_ODR |=1<<2;
                 SendData_BitNum++;

               }
              else
              {
                 PD_ODR &=~(1<<2);
                 SendData_BitNum++;

              }
            Senddata[send_byte]>>=1;

        }

    if(cnt==3)
     {
       PD_ODR |=1<<2;
       SendData_BitNum=0;
       bitflag=1;
       send_byte++;
       //TIM2_IER=0X00; //禁止中断
     }

  }

}

main()
{

         CLK_Init();
        Init_UART1();
        GPIO_Init();

        TMI2_Init();

        asm("rim");//开中断,sim为关中断

        while (1)
        {

        }

}

以上代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