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RD风扇12V信号脚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1-03-16):
请教各位大佬,现在用的12V风扇,单片机开上拉输入,在风扇工作时候检测正常,但是待机状态下,信号脚会有9.4V左右电压,这时候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A:
接一个电阻降压至5V以下,防止因电压过高伤害到单片机。

网友B:
FG信号通过一个NPN三极管反相接单片机IO口;或者FG信号用两个电阻分压到单片机电源附近,接IO口,IO设为高阻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电阻降压至5V以下,防止因电压过高伤害到单片机。

我在风扇正常工作时候测试过,就是风扇电源正负极正常供电,此时正常运转时低电平,用手堵转风扇,测量的是4.9V,但是待机状态下,即风扇电源正负极不形成回路,此时信号脚位9.4V,因为开了上拉,引脚的电压应该都是高于上拉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电阻降压至5V以下,防止因电压过高伤害到单片机。

现在的问题是在风扇电源不导通的情况下,信号脚电压去到了9.4V,因为有上拉5V,结果就导致端口电压一直高于5V,但是在风扇电源正常导通时,正常工作状态信号低电平,堵转时为4.9V左右,这个又比较安全了

网友A:
晶体管驱动不足,或选型电流不足,不能饱和导通工作。

楼主:
这个信号输出是风扇内部自带的,芯片只读回高低电平,我再试试上面说的端口设高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