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GVF2电梯故障代码

楼主(2021-03-16):
11 副微机故障
12 运行接触器短接故障
14 安全继电器短接故障
15 安全回路断开故障
16 软件WDT动作
17 连续3次开门锁死
20 抱闸制动器短接故障
21 抱闸制动器断开故障
22 运行速度偏差故障
23 40D继电器故障
25 40G继电器故障
26 程序和数故障
27 重复故障
30 旋转编码器断线故障
32 空转保护
34 厅门锁短接故障
35 轿门锁短接故障
37 反转故障
38 运行接触器断开故障
41 低速运行超速
42 50B继电器断开故障
50 高速运行超速
51 起动速度异常
54 微动平层逆转超距离
55 强迫减速开关故障
56 微动平层超速故障
57 微动平层运行超距离
58 速度低故障
60 层高测定出错
61 运行中DC48V断电
62 电梯层楼位置出错
64 端站减速曲线异常
70 变频器预报警
71 变频门机故障
73 门区运行故障
75 SCLB板通讯故障
77 自救运行过多
78 SLCC板通讯故障
80 运行中厅门锁断开检出
81 检修状态异常
82 微动平层超时故障
85 微动平层感应器故障
86 电梯开门超时故障
87 电梯关门超时故障
88 运行中轿门锁断开检出
89 变频微机设置为键盘控制模式
90 群控/并联通讯异常
91 电源瞬时停电检出
92 停电自救运行
93 电梯自救运行
94 称重传感器故障
变频器故障代码表
E101 加速运行过电流 硬件过流:大于额定电流2.5倍
软件过流:大于额定电流2.4倍
误差±5%
E102 减速运行过电流
E103 恒速运行过电流
E104 加速运行过电压 软件:母线:厂家参数0~999V可调,出厂值760V
硬件母线滞环,范围780V~820V
误差±5%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误差±3%
E105 减速运行过电压
E106 恒速运行过电压
E107 控制电源过电压 软件:厂家参数:120.0~130.0% ,出厂值130%
注:控制电源电压检测误差:±5%
E108 输入侧缺相 输入缺相,相应检测信号为脉冲序列
E109 输出侧缺相 输出缺相在运行时检测,输出电流大于33.3%额定时才检测
E110 功率模块故障 功率模块过流、过热、欠压
E111 功率模块散热器过热 模块检测点温度:83℃(含)以上;
温度检测误差:±5摄氏度
E113 驱动器过载 电流超过保护起始点
E114 电机过载 电流超过保护起始点
E116 E2PROM读写故障 读写过程中出现校验错误
E118 接触器未吸合 在控制和主回路电源上电后,在正常的工作的电压下,存在接触器吸合指令时,未检测到接触器辅助触点吸合信号
E119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E120 CPU错误 双DSP之间spi通讯异常
E123 键盘E2PROM读写错误 键盘读写EEPROM出错或DSP要求读取的数据不符
E124 调谐错误 参数调谐过程出现异常
E125 编码器故障 编码器断线检测保护
E127 制动单元故障 制动单元故障
E128 参数设定出错 电机额定参数设置不当,与变频器额定参数相差很大
E130 电梯超速 运行速度大于电梯额定速度1.2倍
E131 输入输出故障 输入输出故障
E132 不满足最低层运行条件 曲线最短减速距离大于最小楼层高度
E133 自学习出错 层高测定模式出错
E134 速度偏差故障 运行速度>预定速度7%,持续时间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