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这种OLED屏 ,对主控芯片有何要求?

楼主(2021-03-16):
哪个坛友知道的 麻烦讲一下。之前的芯片是51内核的,屏幕是段码屏,现在想换成OLED屏幕,我感觉芯片会驱动不了OLED,整个方案得改。驱动这种OLED屏 ,对主控芯片有何要求?

网友A:
没啥要求  电源电压别搞错就行了 能并口通信就用并口,能SPI就SPI 最后再考虑IIC

网友B:
如果需要缓存显示数据,就需要RAM 长x宽/8的大小,不需要的话,只需要几个IO模拟一下SPI即可,简单得很,

网友C:
刷新率要求不变态的话,51驱动这个还是小意思的

网友C:
刷新率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51驱动这个oled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D:
没啥事要求只要VCC对的上其他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要求  电源电压别搞错就行了 能并口通信就用并口,能SPI就SPI 最后再考虑IIC

用51核的单片机能直接驱动不  TFT和OLED驱动有哪些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新率要求不变态的话,51驱动这个还是小意思的

反应要快  最好能达到手机的速度

网友E:
没有要求,RAM大点比较好操作,因为是点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要求,RAM大点比较好操作,因为是点操作

多大才是大呢   告诉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