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16点阵led显示汉字为什么显示只有一条直线,各位大佬求帮助

楼主:
文件见附件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num[4][32]={  {0xFE,0xFF,0xFE,0xFB,0x00,0x01,0xFE,0xFF,0xFD,0xFF,0xC0,0x03,0xDB,0xDB,0xDD,0xBB,0xD0,0x0B,0xDE,0xFB,0xC0,                                                                            0x03,0xDE,0xFB,0xDE,0xFB,0xDE,0xEB,0xDE,0xF7,0xFF,0xFF},/*"南",0*/
                        {0xFD,0xFF,0xFE,0xF7,0x80,0x03,0xFF,0xFF,0xFF,0xFF,0xE0,0x0F,0xEF,0xEF,0xEF,0xEF,0xE0,0x0F,0xFE,0xFF,0xF6,                                                                             0xCF,0xE6,0xE7,0xCE,0xF3,0xBE,0xF7,0xFA,0xFF,0xFD,0xFF},/*"京",1*/
                         {0xFF,0xFF,0xC0,0x03,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                                                                           0xFF,0xFE,0xFF,0xFE,0xFF,0x00,0x01,0xFF,0xFF,0xFF,0xFF},/*"工",2*/

                         {0xF2,0x07,0x8E,0xF7,0xEE,0xF7,0xEE,0xF7,0x02,0xF7,0xEE,0x07,0xCF,0xFF,0xC4,0x03,0xAB,0xBF,0xAF,0xBF,0x6C,                                                                       0x03,0xEF,0xBF,0xEF,0xBF,0xEF,0xBF,0xE8,0x01,0xEF,0xFF}/*"程",3*/
};
uchar idatanum_temp[16][8];   //数据缓存,用于移位
uchar b[8];                   //16*16点阵,每次发送1个字节。用b[8]保存
int n1=0;
uchar zuoyou=0;
uchar hanzi;
sbit EN=P1^0;                   //74hc154的使能端
sbit A_R=P2^0;                 //A B C D每位数据对应于74hc154的4个数据口
sbit B_R=P2^1;
sbit C_R=P2^2;
sbit D_R=P2^3;

sbit RST_C=P1^1;                //74hc595的复位口
sbit DATA_C=P3^2;               //串行数据口
sbit SRC_C=P3^3;                //74hc595的寄存器时钟线
sbit SLC_C=P3^4;                //74hc595的锁存器的时钟线

/*************************************
  函数功能:延时程序
**************************************/
void delay(int i)
{
  int a;
  for(a=0;a<i;a++);
}
/**************************************************************
  函数功能: 595在SLC上升沿的时候并行输出到寄存器下的8位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LC_595()
{
   SLC_C=0;
   SLC_C=1;
   SLC_C=0;
}
/**************************************************************
函数功能:往num_temp[16][8]暂存器下存储数据  16对应着16个字节
*************************************************************/
void hanziku()
{
   int i,j=0,k;
   for(i=0;i<16;i++){
   b[0]=num[0][j];b[2]=num[1][j];b[4]=num[2][j];b[6]=num[3][j];
    j++;
    b[1]=num[0][j];b[3]=num[1][j];b[5]=num[2][j];b[7]=num[3][j];
    j++;
    for(k=7;k>=0;k--){
      num_temp[ i][k]=b[k];
    }
  }
}

/*******************************************************************
  函数功能: 595输出列向的数据64个(8位为一字节,那就是8字节的数据)
  入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右移
void column_zuoyi(int n)
{
  int i,j,e=0,f;
  uchar a1,b1;
  for(i=7;i>=0;i--){
      f=e;
     e=num_temp[n][ i]&0x80;
      num_temp[n][ i]<<=1;
      if(f){
       num_temp[n][ i]=num_temp[n][ i]+0x01;
      }
      b1=num_temp[n][ i];
      for(j=0;j<8;j++){
        a1=0x01;
       SRC_C=0;
        DATA_C=b1&a1;
       b1>>=1;
       SRC_C=1;
      }
   }
}

//左移
void column_youyi(int n)
{
    int i,j,e=0,f;
  uchar a1,b1;
  for(i=7;i>=0;i--){
      if(i!=0)
      {
        f=num_temp[n][i-1]&0x01;
      }
      else
      {
        f=0;
      }
      num_temp[n][ i]>>=1;
      if(f)
      {
       num_temp[n][ i]=num_temp[n][ i]+0x80;
      }
      b1=num_temp[n][ i];
      for(j=0;j<8;j++){
        a1=0x01;
       SRC_C=0;
        DATA_C=b1&a1;
       b1>>=1;
       SRC_C=1;
      }
   }
}
//静止
void column_stop(int n)
{
  int i,j;
  uchar a1,b1;

  for(i=7;i>=0;i--){
      b1=num_temp[n][ i];
      for(j=0;j<8;j++){
        a1=0x01;
       SRC_C=0;
        DATA_C=b1&a1;
       b1>>=1;
       SRC_C=1;
      }
   }
}
/**********************************************
函数功能:行扫描程序,16次为1个周期,利用154的译码器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olumn_16()
{
  int i,j=0;
  char temp=0x00;
                                //这里输入行数据en打开
  n1++;
                               //对应16行数据
  for(i=0;i<16;i++)
  {
      switch(zuoyou)
  {
    case 0:
     if(hanzi==0)
       {
          hanziku();
       }
       hanzi++;
       column_stop(i);
       break;
     case 1:
       column_zuoyi(i);
       hanzi=0;
       break;
     case 2:
       if(hanzi==0)
       {
          hanziku();
       }
       hanzi++;
       column_stop(i);
       break;
     case 3:
       column_youyi(i);
       hanzi=0;
       break;
  }
   if(n1==70)
  {
    n1=0;
    zuoyou++;
    if(zuoyou==4)
    {
      zuoyou=0;
    }
  }
EN=0;
   //每一行的数据
    P2=temp++;          //P2从0000开始到1111
    SLC_595();
  }
}
int main()
{
  int i=0;
  EN=1;              //154使能端关上
  SRC_C=0;          //595初始化
  SLC_C=0;
  hanziku();       //初始化汉字库
  while(1){
   column_16();
   delay(5);
   EN=1;
  }
}

网友A(2021-03-16):
LED16x16点阵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 程序源码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B:
这个你可以试着先用一个16*16的点阵试验一下,缩小你要检查的范围,之前做过一个,现在忘得差不多了,我把源码发出来,你参考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DS=P1^0;
sbit ST_CP=P1^1;
sbit SH_CP=P1^2;
sbit A=P1^3;
sbit E=P1^4;
sbit C=P1^5;
sbit D=P1^6;
int u,n;
unsigned char display_1[]={
0xbf,0x7f,0xb7,0x9f,0xb7,0xe0,0xb7,0xdf,
0x00,0x80,0xb7,0xbb,0xb7,0xbb,0xff,0xff,
0x3b,0xb0,0xbb,0xaf,0xbb,0xaf,0xbb,0xaf,
0x03,0xaf,0xff,0xa3,0xff,0xbf,0xff, 0xff,

};

void delay()
{
      for(u=0;u<100;u++)
         for(n=0;n<1;n++);
}
void  hc595_send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k;
        for(k=0;k<8;k++)
        {
            DS=dat&0x80;
            SH_CP=0;
            SH_CP=1;
            dat<<=1;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SH_CP=0;
        ST_CP=0;
        while(1)
        {
                for(i=0;i<16;i++)
                {

                        {
                                hc595_senddat(display_1[2*i+1]);
                                hc595_senddat(display_1[2*i]);
                        }

                        switch(i)
                          {
                            case 0:A=0;E=0;C=0;D=0; break;  //负0000
                            case 1:A=1;E=0;C=0;D=0; break; //1000
                            case 2:A=0;E=1;C=0;D=0; break;  //0100
                            case 3:A=1;E=1;C=0;D=0; break; //1100
                            case 4:A=0;E=0;C=1;D=0; break; //0010
                            case 5:A=1;E=0;C=1;D=0; break; //1010
                            case 6:A=0;E=1;C=1;D=0; break; //0110
                            case 7:A=1;E=1;C=1;D=0; break; //1110
                            case 8:A=0;E=0;C=0;D=1; break;  //0001
                            case 9:A=1;E=0;C=0;D=1; break; //1001
                            case 10:A=0;E=1;C=0;D=1; break; //0101
                            case 11:A=1;E=1;C=0;D=1; break; //1101
                            case 12:A=0;E=0;C=1;D=1; break; //0011
                            case 13:A=1;E=0;C=1;D=1; break; //1011
                            case 14:A=0;E=1;C=1;D=1; break; //0111
                            case 15:A=1;E=1;C=1;D=1; break; //1111
                          }

                        ST_CP=1;
                        ST_CP=0;
            delay();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