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电路中的电容每个有什么作用?两个稳压芯片输入电压最高是多少?

楼主(2021-03-16):
(图片)

网友A:
所有电容的作用都是滤波,大容量电解电容虑高频的能力差,所以并联一个小容量(104)的电容。

网友B:
电容器的作用有:耦合、滤波、退偶、高频消振、谐振、旁路、中和、定时、积分、微分、补偿、自举、分频、负载、蓄能保护。
常见的有:
1.单片机的上电复位电路中的电容作用就是定时。
2.在靠近电源输入端的大电容,比如说原理图中的C1、C2电容,主要作用就是蓄能保护后级电路。系统上电时优先对电容进行充电,充满电后才会供电给后级电路。有这两个电容可以大大的提高系统电源的稳定性。只不过这两个电容的容值不宜过大。
3.滤波作用的电容比较常用的容值是0.1uf(或者104)。所以说在电路中看到的电容是0.1uf(104)容值的电容很大可能都是起滤波的作用。

网友C:
这些电容器用于过滤纹波。 7812输入电压可以高达35V。 7912可以是-35V。

网友D:
在这里都是大容量低频滤波,小容量高频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