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单片机简易加法计算器 源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3-16):
PIC16F877单片机设计,做了一个简易加法计算器

/*
  简单的加法计算器例程。
  当前使用方法:
       1)  输入第一个数(<4位);
       2)  按+号;清空数码管;
       3)  输第二个数(<4位) ;
       4)  按=号出结果;显示在数码管上
       5)  按C号,返回1)  继续等待输入
*/
#include "p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seg74.h"
//  ICD2调试时必须设定的配置字内容

main()
{
        int i=0,k=9,Number[2]={0,0},NumIndex=0;
        SEG_FONT_PORT_DIR=0x00;
        SEG_FONT_PORT=0x00;
        SEG_BITSEL_PORT_DIR=0xF0; // low 4 bits is selecting  bit
        SEG_BITSEL_PORT=0x0;  //  deselect all 4 bits
        NumIndex=0; // 开始时输入数据放在Number[0]中。
        while(1)
        {

          i=GetKeyValue();  //获得键值
          if(i!=NO_KEY)  //如果有按键按下
          {
              if(i>=0 && i<=9) // 如果是数字键
              {
                Number[NumIndex]=Number[NumIndex]*10+i; //原显示数字×10+新数字
              }
              else
              {
                    switch(i)
                    {
                            case '+' : NumIndex=1; break; //按加号则开始记录下一个数字
                            case '=' : NumIndex=0; // 按等号说明用户要求计算结果了
                                        Number[0]=Number[0]+Number[1];  //Number[0]+计算加法
                                        Number[1]=0; // 第二个数清零,这样可以实现连加
                                        break;
                            case 'C' : Number[0]=0;  // C键表示计算器清零
                                       Number[1]=0;
                                       NumIndex=0;
                                       break;
                            case  NO_KEY : break;  // 说明无按键按下
                            default :   break;
                    };
             }
          }
          DisplayData(Number[NumInde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