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编程器每次只能烧写一次STC单片机,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1-03-16):
去年弄了CH341A编程器,本想来读写25C存储芯片的,但最近发现用PL2303HX USB转TTL烧写STC单片机,有时会导致电脑死机(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于是想改用CH341A编程器试试。

但是,每次将CH341A编程器插入U口后,只能烧写一次STC,第二次开始,我在线的蜂鸣器就会有点声响,STC单片机的VCC未加入5V电压时,在线测TX和RX电压,都高于3V,而不接入STC单片机的板子时,却高达5V,哦!原来是TX和RX漏电压太高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正常的话,用CH341A编程器来烧写STC,应该不比PL2303HX差,但如今根本不能用,请高手们出谋献策,这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有的下载电路里在TXD上接了一个二极管SS14,在RXD上接了一个限流电阻100欧。试一下。

网友B:
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楼主:
谢谢二三楼的朋友!那卖家不提供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只能有空再看看原来板子是否有这两个元件。

楼主:
二极管已经串入并测试,但问题又来了,用杜邦线可以非常正常地烧写,但换用排线(带2.54插头的那一款,TX端剪断并接入二极管)就不行,一次都不行,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