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太阳跟踪,用到了pcf8591数模转换模块,模块怎么连接光敏电阻,模块怎么用?

楼主(2021-03-16):
单片机做太阳跟踪,用到了pcf8591数模转换模块,模块怎么连接光敏电阻,模块怎么用?   我是用的AIN0、AIN1、AIN2、AIN3输入端直接接的热敏电阻、热敏电阻另一个脚接的地,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用的是pcf8591的模块,上面有三个短路帽,加上短路帽步进电机就不听使唤的转,也是有一定规律,我看说明上写的是如果接四路外部电压就需要把那三个短路帽拿掉,但是我一拿掉,步进电机就一动不动了。怎么照那三个光敏电阻都没用,大佬们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光敏电阻的A端VCC,B端接一个10K的电位器的中心端和C端。电位器的D端接GND。然后AIN0是接到光敏电阻的B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的A端VCC,B端接一个10K的电位器的中心端和C端。电位器的D端接GND。然后AIN0是接到光敏电阻的B端。

没有电位器怎么办,有代替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位器怎么办,有代替的吗?

那就用电阻代替电位器试试,可以多换几种电阻试试,比如1K,4.7K,10K等等,看看哪个电阻好用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电阻代替电位器试试,可以多换几种电阻试试,比如1K,4.7K,10K等等,看看哪个电阻好用就用哪个。

好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