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34二极管,超过40V就一定会击穿吗?正极不连接没有回路300V也不会击穿吧?

楼主(2021-03-17):
如题..

这样会击穿吗

这样会击穿吗

网友A:
按着标准,二极管的反向工作电压是击穿电压的一半,为安全起见,使用时工作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二极管只接一端,超过击穿电压也不会击穿二极管的,因为电压没有加到二极管两端。。

网友B:
论学模拟电路的重要性

网友C:
超过40v会击穿。正极不接则电路断开不够成回路,则没有电流,则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不会击穿

网友D:
二极管正极没接,不会击穿,但电路也不工作,没什么意义

网友E:
你说对了,没有参考电压,二极管两端压差为零!

网友F:
正极可以不接,但你拿1万伏靠近正极试试~保证击穿

网友G:
SS34二极管的重复峰值反向电压为40V。 这意味着在40V时,二极管极有可能发生故障,但并非100%可以确定。 随着反向电压的增加,风险无限接近100%。 在阳极上没有连接的情况下,将阴极置于300V高压仍然有风险。

网友H:
脑筋急转弯之概率的问题:
1、耐压值是保底值,就是超过这个值大概率会领盒饭,也可能有极品超过很多也不挂的;
2、只接一端大致相当于不接,不接入的甚至放在仓库的也有小概率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