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怎么控制流水灯加一呢?写的程序总是运行错误

楼主(2021-03-17):
void main()
{
        usartinit();
        led=0xfe
        delay(50000);
        while(1)
        {
                if(state==3)
                {
                        i=i+1;
                        if(i>8) {i=0;}
                  led=LED[i ]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
        if(SBUF==3){state=3;}
        RI=0;
        }
}

网友A:
按楼主题意,只有串口收到一次3,流水灯才移动一位。那么state==3用过就要复位,否则流水灯快到你无法分辨。
void main()
{
        usartinit();
        led=0xfe
        delay(50000);
        while(1)
        {
                if(state==3)
                {
                        state=0;
                        i=i+1;
                        if(i>7) {i=0;}
                        led=LED[i]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I=0;
        state=SB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