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时钟日历的无线呼叫系统原理图PCB文件与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无线呼叫系统,带日历时钟。这是可以生产的文件。MCU用STM8S103K3T6,呼叫号码4位数,呼叫深度20组,存储号码128组。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2012.06.08 增加“换钱”语音工作模式
2012.07.04  增加时钟、呼叫类型显示
2012.07.25  硬件匹配“MST_719_V02”以上
2012.08.25  配合新的硬件"MST_719_V04"取消换钱语音,恢复分区模式
2012.10.22  更改在设置时间和恢复出厂设置菜单退出时语音相反的错误
2013.12.14  增加报警音
2014.04.22  更改为“金麒龙”呼叫器速率和编码
*********************************************************/
#include <iostm8s103k3.h>
#include<Prot_define.h>
#include"ProJ_Voice.H"
#include"Global_variable.h"
#include"main.h"
#include"Proj_Menu.H"

unsigned int duty_vlue;
unsigned char key_values;

//系统时钟设置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8;
}
void EXIT_init(void)
{
  PB_DDR_DDR4 = 0;
  PB_CR1_C14 = 1;
  PB_CR2_C24 = 1;
  EXTI_CR1 = 0x0c;
}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PSCRH = 0x00;
  TIM1_PSCRL = 0x07;
  TIM1_CR1 = 0x01;
}
void TIM2_init(void)
{
  CLK_PCKENR1 |= 0X20;
  //TIM2_PSCRH = 0x00;
  TIM2_PSCR |= 0x03;
  TIM2_ARRH = 0x13;
  TIM2_ARRL = 0x88;
  TIM2_IER |= 0x01;
  TIM2_CR1 |= 0x01;
}
void Sys_Port_Init(void)
{
//  PA_DDR = 0X00;
  PA_CR1 |= 0X0E;   //0000 1110
//  PA_CR2 = 0X00;

  PB_DDR |= 0X6F;
  PB_CR1 |= 0X9F;
  PB_CR2 |= 0X1f;

  PC_DDR |= 0XFF;//
  PC_CR1 |= 0XFF;
  PC_CR2 |= 0XFF;

  PD_DDR |= 0X19;
  PD_CR1 |= 0XCD;
// PD_DDR &= 0XF7;
// PD_DDR &= 0X37;//20110727
  PD_CR2 |= 0X11;//20110727

  PE_DDR |= 0X00;
  PE_CR1 |= 0X20;

  PF_DDR = 0X00;
  PF_CR1 |= 0X10;
}

unsigned int tt1,tt2,tt_flag;
#pragma vector=TIM2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2_OVR_UIF(void)
{
  TIM2_SR1 = 0;  // 清除更新中断标记
  tt2++;
  flag_5ms = 1;
  key_values=((PA_IDR&0X0E))>>1;
  key_values|=((PF_IDR&0X10))>>1;
  key_values|=((PB_IDR&0X80))>>3;
  key_values|=((PD_IDR&0XC0))>>1;//增加按键于20110727
  if(tt2 > 99)
  {
    if((Menu_Value==0)&&(Called_Number==0))
      Prot_clock_LED = ~Prot_clock_LED;
    else Prot_clock_LED = 0;
    tt2=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if(key_values!=0x7f)
    {
      if(Key_downTime<50)
        Key_downTime++;
    }
    if(flag_500ms)flag_1s=1;

    if(Onemin_del++>=120)
    {
      Onemin_del=0;
      flag_1min=1;
    }
  }
}

#pragma vector=0x06
__interrupt void EXTI_PB4(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PB_IDR&0x10;
  TIM1_CR1=0;
  duty_vlue=TIM1_CNTRH;
  duty_vlue=(duty_vlue<<8)+TIM1_CNTRL;
  TIM1_CNTRH = 0;
  TIM1_CNTRL = 0;
  TIM1_CR1=1;

  if(PC<(Frame_L_+1))
  {
    if(duty_vlue<Lower_Limit)
    {
      PC=0;
    }
    else  if(duty_vlue>Upper_Limit)
    {
      PC=0;
    }
    else
    {
      if(temp == 0)//if(temp == 0x10)20110727
      {

        if(PC<Frame_L_)
        {FS_H<<=1;
        FS_H|=(FS_M>>7);
        FS_M<<=1;
        FS_M|=(FS_L>>7);
        FS_L<<=1;
        if(duty_vlue>Data_0_) FS_L|=0x01;
        }
        duty_vlue=0;
        PC++;
      }
    }
  }
  else
  {
    if(duty_vlue>Last_Lower)
    {
     // flag_FS_OVER=1;
      TIM1_CR1=0;
      TIM1_CNTRH = 0;
      TIM1_CNTRL = 0;
      TIM1_CR1=1;
     if((FS_Hdata==FS_H)&&
        (FS_Mdata==FS_M)&&
        (FS_Ldata==FS_L))
          flag_FS_OVER=1;
     else
      {
         FS_Hdata=FS_H;
         FS_Mdata=FS_M;
         FS_Ldata=FS_L;
      }
    }
     duty_vlue=0;
     PC=0;
  }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asm("sim");
  CLK_init();
  Sys_Port_Init();
  EXIT_init();
  TIM1_init();
  TIM2_init();
  IWDG_KR = 0XCC;
  IWDG_KR = 0x55;
  IWDG_PR |= 0x04;
  IWDG_KR = 0x55;
  IWDG_RLR = 0XFF;
  asm("rim");
}
/******************************************************************
- 功能描述:时钟读取
- 隶属模块:
- 函数属性:供桌面刷新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
- 注:                每一秒读取一次8563的时钟信息
******************************************************************/
void Right_Time(void)
{
  reed_rtc(0x02,&SystemTime[2],7);
  system_sec &= 0x7f;
  system_min &= 0x7f;
  system_hour &= 0x3f;
  system_day &= 0x3f;
  system_week &= 0x07;
  system_mon &= 0x1f;
}
void Pro_RF_Reseive(void)
{
  unsigned char Re_Room;
  flag_FS_OVER=0;
  flag_blink=0;
  flag_ProDisplay=1;
  FS_keyvalue=FS_Ldata&0xf;
  Re_Room=Lookup_RoomNumber();
  if(Re_Room==0)
  {Pro_yk();return;}
  switch(Menu_Value)
  {
  case RECEIVE_MODE:
    if(Re_Room==0xa5){ Add_call(); }  break;
  case STUDY_COD:
    if(Re_Room==0xaa) Stor_RoomNumb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unsigned char warn_del,warn_del2,warn_out_1s;//BF20110317
unsigned char warn_in; //BF20110317
void Pro_5ms(void)
{
  flag_5ms=0;
  flag_ProDisplay=1;

    //bf
/*  if(Prot_WarnIN)
  {
    warn_del++;
    if(warn_del>10)
    {
      warn_del2=0;
      warn_in=1;
      //warn_del=0;
      if(warn_out_1s==0)
      {
        warn_out_1s=1;
        Prot_Warnout=1;
      }
      if((warn_del>200)&&(Called_Number==0))
        Prot_Warnout=0;
    }
  }
  else
  {
    warn_del2++;
    if(warn_del>10)
    {
      warn_del=0;
      warn_in=0;
      //warn_del2=0;
      warn_out_1s=0;
    }
  }*/
  if(key_values==0x7f)
  {//bracket_1
    flag_Key_Down=0;
    KeyDown_del=0;
    Key_downTime=0;
    KeyValue=0;
  }//bracket_1
  else
  {//bracket_2
    if(!flag_Key_Down)
    {//bracket_3
      if(KeyDown_del++>5)
      {
        KeyDown_del=0;
        flag_Key_Down=1;
        flag_KeyPro=1;
        asm("nop");asm("nop");
        KeyValue=key_values;
        asm("nop");asm("nop");
        Send_data(0x4b,0x55);
        Returnmod=0;
      }
    }//bracket_3
    else  Long_Keydown();
  }//bracket_2

  if(flag_yk)
  {  yk_del++;
  if(yk_del>120)
  {
    yk_del=0;
    flag_yk=0;
  }
  }
}

void Pro_1s(void)
{
  register uchar i;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j,k1;
  flag_1s=0;
   if(Ptime)    //整点报时
  {
    if((system_min==0)&&(system_sec==0))
    {
      //     Pro_Display();
      j=system_hour>>4;
      k1=system_hour&0xf;
      buff[0]=0x49;
      buff[1]=0x31;
      buff[2]=0x3a;
      buff[3]=(j ? j : 0x53);
      buff[4]=(j ? 0x3e : 0x53);
      buff[5]=(k1 ? k1 :0x53);
      buff[6]=0x41;
      System_Sound(buff,7);
    }
  }
  if(Called_Number)
  {
    if(Rdis_Time)
    {
      Rdisp++;
      if(Rdisp>=Rdis_Time)
      {
        Rdisp=0;
        Pcall_dis++;
        if(Pcall_dis>Called_Number)
          Pcall_dis=1;
      }
    }
    if(Clear_time)
    {
      if(Called_Number>20)
        K=20;
      else K=Called_Number;
      for(i=0;i<K;i++)
      {
        Call_time[i]++;
        if(Call_time[i]>=Clear_time)
        {
          Pcall_dis=i+1;
          Dele_call();
        }
      }
    }
    if(Remind_time)
    {
     if(Called_Number>20)
     K=20;
     else K=Called_Number;
     for(i=0;i<K;i++)
     {
       if(Remind_buff[i]<Remind_time)
         Remind_buff[i]++;
      }
      if(Remind_buff[Pcall_dis-1]>=Remind_time)
        flag_blink=1;
      else flag_blink=0;
    }
  }
  if(flag_V)
  {
    flag_V++;
    if(flag_V>=3)
    {
      flag_V=0;
      Menu_Value=0;
    }
  }
  if(flag_stor)
  {
    Stor_del++;
    if(Stor_del>=3)
    {
      Stor_del=0;
      flag_stor=0;
      Add_RoomNumber();
      red_iic((Room_PageNumber<<5)+(RoomPage_addr*3)+2,buff2,1);//*
      while((buff2[0]&0x0f)==0x0a)
      {
        ClearWdg();
        Add_RoomNumber();
        red_iic((Room_PageNumber<<5)+(RoomPage_addr*3)+2,buff2,1);
      }//*
    }
  }
   if(Menu_Value)
  {
     Returnmod++;
     if(Returnmod>=240)
     {  Returnmod=0;
       Menu_Value=0;}
  }
}

void Init_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x;
  Menu_Value=0;
  KeyValue=0;
  Returnmod=0;
  flag_V=0;
  flag_Time_Set=0;
//  Prot_Warnout=1;//bf
  red_iic(EEP_KEY_NUMBER,&Key_Number,25);
  Prot_LED=1;
  //Right_Time();
  voice_set();    //语音设置
  delay1ms(500);
  ClearWdg();
  delay1ms(50);
//  Prot_Warnout=0;//bf
  Set_Volume();
  Send_code(0x8d);
  Send_data(0x4a,0x71);//开机音乐
  tm1640_init();
  while (Onemin_del<10)
  {
    for(x=0;x<16;x++) {buff[x]=Onemin_del;}
    Display(buff,16);
    ClearWdg();
    //if(flag_FS_OVER||(key_values!=0x7f))
    if(key_values!=0x7f)
      break;
  }
  Prot_LED=0;//20110727
  //Send_voice(0x50);
//  if(Volume_value)
    Send_data(0x47,0x55);
    Right_Time();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Sys_Port_Init();
  Init_Value();
  Send_data(0x4a,0x71);//开机音乐
  while(1)
  {
    if(flag_KeyPro)     Pro_KEY();
    if(flag_5ms==1)     Pro_5ms();
    if(flag_FS_OVER)    Pro_RF_Reseive();
    if(flag_ProDisplay) Pro_Display();
    if(flag_1s)         Pro_1s();//Send_code(0x8d);
//    if(flag_playtime && (flag_Key_Down==0)) Play_time(); //当前时间播报,由于代码长度受限,取消此功能
    if(flag_HJ==1){HJ_sound();Send_code(0x8d);}
    if(flag_modsound && (flag_Key_Down==0)) Work_mode_s();
    if(Menu_Value == 0) Right_Time();
    ClearWdg();
  }
}

网友A(2021-03-17):
这个程序是用的哪一种无线模块呢?433的?

网友B(2021-06-17):
楼主你用哪个编译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