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带字库的13寸oled怎么显示变量值呀?

楼主(2021-03-17):
#ifndef __DHT11_H_
#define __DHT11_H_
#include "OLED.h"
#include <intrins.h> //用于提供_nop_();函数
#include <stdio.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IO口定义区--------------------//
//----------------------------------------------//
sbit  DHT11=P2^0;
//----------------------------------------------//
//----------------定义区--------------------//
//----------------------------------------------//
uchar  U8FLAG,U8temp;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char  U8comdata;

void Delay_ms(uint j) //ms延时子函数 如:20000ms=2s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延时10us
{
        uint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U8FLAG=2;
                   while((!DHT11)&&U8FLAG++); //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_10us(); //开始信号结束之后延时20us-30us
            Delay_10us();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 30us 符合要求
                Delay_10us();
                  U8temp=0; //时间为20us-30us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DHT11==1)U8temp=1; //如果20us-30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U8FLAG=2;
                 while((DHT11)&&U8FLAG++);//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1
                U8comdata<<=1; //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接收数据
{  /*********DHT11开始信号***********/
          //DHT11=1; //电平拉高
        //Delay_10us(); //延时10us
        DHT11=0; //电平拉低
        Delay_ms(180);//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 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DHT11=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 拉高电平延时 20-40us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延时20-40us
        Delay_10us(); //以下四个延时函数为 40us 符合要求
        Delay_10us();
        Delay_10us();
        /*********DHT11开始信号***********/
        DHT11=1;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if(!DHT1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HT11)&&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HT11)&&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湿度高位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湿度低位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温度高位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温度低位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校验位
                //DHT11=0;  //拉低延时10us
                //Delay_10us();
                DHT1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计算数据和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U8RH_data_H = U8RH_data_H_temp; //湿度高位
                 U8RH_data_L = U8RH_data_L_temp; //湿度低位        (空的)

                 U8T_data_H = U8T_data_H_temp; //温度高位
                 U8T_data_L = U8T_data_L_temp; //温度低位  (空的)

                 U8checkdata = U8checkdata_temp; //校验位
                 display_GB2312_string(6,10,"on");
                }//fi
                else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如果与校验位不相同
                {
                display_GB2312_string(6,10,"off");
                }
        }//fi
}

void dqwdz(void) //读取温度值处理
{
        uchar  str1[2],str2[2];
        RH();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湿度
        str1[0]=U8checkdata/10; //湿度高位,十位
        str1[1]=U8checkdata%10; //湿度高位,个位
//        str2[0]=U8RH_data_L/10;
//        str2[1]=U8RH_data_L%10;
        //温度
//        str2[0]=U8T_data_H;  //温度高位,十位
//        str2[1]=U8T_data_H;        //温度高位,个位
//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全屏清屏
        display_GB2312_string(0,10,str1);
//        //display_GB2312_string(2,10,str2);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1S
        //注意:长时间的延时必须要有,不然会读出0
        Delay_ms(20000); //延时2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