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stm32库时发现了这个,这是干嘛的,有大佬解释一下吗

楼主:
#define FLASH               ((FLASH_TypeDef *) FLASH_R_BASE)

网友A(2021-03-17):
定义了 flash的首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了 flash的首地址

后面的这个写法是什么意思的,就是((FLASH_TypeDef *) FLASH_R_BASE)这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这个写法是什么意思的,就是((FLASH_TypeDef *) FLASH_R_BASE)这块

强制变量类型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强制变量类型转换。

强制哪个的变量 转换类型啊?转成什么类型?看定义FLASH_TypeDef是一个结构体,FLASH_R_BASE是一个无符号字符串

网友C:
确切的说是把 FLASH_R_BASE的地址强制转换成FLASH_TypeDef(结构体)的地址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