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编译不成功,提示......

楼主:
我从网上找到的例程,可是编译不成功。大家帮忙分析哈!谢谢......

网友A(2021-03-17):
不能成功编译,不能产生HEX文件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我选择AT89S52就可以啦

网友B:
你的kile没有破解  用破解软件破解下就可以了
若不破解Keil,那么我们程序容量会被限制在2k内。若破解,代码的容量将不被限制。

网友C:
你应该是没解决,你用的是demo板的,有程序大小的限制,从网上下载个破解版的就无限制了

网友D:
楼主用的哪种翻译软件?太强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哪种翻译软件?太强大了!

百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