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图求教 二极管是画反了吗?下面圈圈里的ISP下载是怎么个操作?

楼主(2021-03-17):
实在是手新问题多,见识少,求教大佬

这张图上面的圈圈里的二极管是画反了吗?下面圈圈里的ISP下载是怎么个操作?怎么好像没怎么看到有什么人用 ...

这张图上面的圈圈里的二极管是画反了吗?下面圈圈里的ISP下载是怎么个操作?怎么好像没怎么看到有什么人用  ...

这张图的ch340G能直接用于stc12c5a60s2芯片下载吗?箭头指的跳线是不是用的时候不应该存在啊?

这张图的ch340G能直接用于stc12c5a60s2芯片下载吗?箭头指的跳线是不是用的时候不应该存在啊?

楼主:
原来的学习板的电路是上面那个图,ch340g和单片机同时上电,下载时只要冷启动就两个同时冷启动了。
现在想自己尝试面包板插一个电路出来,要下载程序的话插好ch340后,只要对单片机进行冷启动就可以了,这么理解对吗?
想法还在想法中,这两天一直在琢磨电路,一部分一部分的想都弄清楚,搞明白的就τ 宝加购物车了,没搞明白的向大佬们求救。

网友A:
没有反,当ch340 tx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单片机的rx也能拉到低电平,当是高电平时,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就把rx拉到高电平

网友A:
那个isp是用于给带isp下载的单片机用的,你的单片机是AT89C51不能用在线下载功能,既不能用串口下载,也不能用isp下载,你先换上宏晶的和AT89C51兼容的带串口下载功能的芯片

网友A:
或者换成AT89S51/52/53等带isp下载功能的芯片

网友B:
CH340 RS232功能由负电压驱动逻辑高电平。 二极管极性正确。

网友B:
ISP表示在系统编程端口中,用于直接在PCB上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当ch340 tx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单片机的rx也能拉到低电平,当是高电平时,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 ...

谢谢回复,你说的意思我理解了,给我造成困惑的是手册里的二极管方向和这个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isp是用于给带isp下载的单片机用的,你的单片机是AT89C51不能用在线下载功能,既不能用串口下载,也不 ...

我的学习板上是STC89C52RC,只是没用过这个ISP口,2*5的接口在那里放着,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0 RS232功能由负电压驱动逻辑高电平。 二极管极性正确。

谢谢回复
由负电压驱动逻辑高电平,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说用-5v表示1吗?那样的话单片机上接收不到1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表示在系统编程端口中,用于直接在PCB上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这个好像理解了,ISP不止是下载的,而是可以直接通过连线直接在线编辑的
自学开始,好多基础知识都是空白,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C:
这个就是自动上电下载器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由负电压驱动逻辑高电平,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说用-5v表示1吗?那样的话单片机上接收不到1呀

RS232的逻辑电平定义的电压与计算机使用的那些电压相反。 单片机中使用的电压是0-3.3v或0-5V。 因此,CH340将RS232电压转换为单片机可以接受的电压。 例如,来自RS232的逻辑1需要负电压来驱动。 CH340在内部进行电压转换,这是CH340将RS232逻辑1或逻辑0转换到单片机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的逻辑电平定义的电压与计算机使用的那些电压相反。 单片机中使用的电压是0-3.3v或0-5V。 因此,CH3 ...

收到,谢谢,我再多读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自动上电下载器电路图

谢谢回复,这个看着清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