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16*16点阵led显示半幅偏移 各位单片机大佬求帮助

楼主(2021-03-17):
附件有原理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num[4][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二",1*/

{0x00,0x00,0x00,0x00,0x7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00,0x00,0x00,0x00},/*"三",2*/

{0x00,0x00,0x00,0x00,0x7F,0xFC,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
0x48,0x44,0x48,0x3C,0x50,0x04,0x60,0x04,0x40,0x04,0x7F,0xFC,0x40,0x04,0x00,0x00},/*"四",3*/
};
uchar idata num_temp[16][8];   //数据缓存,用于移位
uchar b[8];                   //16*16点阵,每次发送1个字节。用b[8]保存
int n1=0;
uchar zuoyou=0;
uchar hanzi;
sbit EN=P1^0;                                         //74hc154的使能端
sbit A_R=P2^0;                 //A B C D每位数据对应于74hc154的4个数据口
sbit B_R=P2^1;
sbit C_R=P2^2;
sbit D_R=P2^3;

sbit RST_C=P1^1;                             //74hc595的复位口
sbit DATA_C=P3^2;                                 //串行数据口
sbit SRC_C=P3^3;                            //74hc595的寄存器时钟线
sbit SLC_C=P3^4;                             //74hc595的锁存器的时钟线

/*************************************
  函数功能:延时程序
**************************************/
void delay(int i)
{
  inta;
for(a=0;a<i;a++);
}
/**************************************************************
  函数功能: 595在SLC上升沿的时候并行输出到寄存器下的8位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LC_595()
{
  SLC_C=0;
  SLC_C=1;
  SLC_C=0;
}
/**************************************************************
函数功能:往num_temp[16][8]暂存器下存储数据  16对应着16个字节
*************************************************************/
void hanziku()
{
  int i,j=0,k;
  for(i=0;i<16;i++){
   b[0]=num[0][j];b[2]=num[1][j];b[4]=num[2][j];b[6]=num[3][j];
       j++;
       b[1]=num[0][j];b[3]=num[1][j];b[5]=num[2][j];b[7]=num[3][j];
       j++;
       for(k=7;k>=0;k--){
         num_temp[k]=b[k];
    }
  }
}

/*******************************************************************
  函数功能: 595输出列向的数据64个(8位为一字节,那就是8字节的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 无
*******************************************************************/
//右移
void column_zuoyi(int n)
{
  inti,j,e=0,f;
uchar a1,b1;
for(i=7;i>=0;i--){
     f=e;
         e=num_temp[n]&0x80;
         num_temp[n]<<=1;
         if(f){
           num_temp[n]=num_temp[n]+0x01;
         }
     b1=num_temp[n];
         for(j=0;j<8;j++){
           a1=0x01;
              SRC_C=0;
           DATA_C=b1&a1;
              b1>>=1;
              SRC_C=1;
         }
   }
}

//左移
void column_youyi(int n)
{
   int i,j,e=0,f;
uchar a1,b1;
for(i=7;i>=0;i--){
         if(i!=0)
         {
       f=num_temp[n][i-1]&0x01;
         }
         else
         {
           f=0;
         }
         num_temp[n]>>=1;
         if(f)
         {
           num_temp[n]=num_temp[n]+0x80;
         }
     b1=num_temp[n];
         for(j=0;j<8;j++){
           a1=0x01;
              SRC_C=0;
           DATA_C=b1&a1;
              b1>>=1;
              SRC_C=1;
         }
   }
}
//静止
void column_stop(int n)
{
  inti,j;
uchar a1,b1;

for(i=7;i>=0;i--){
     b1=num_temp[n];
         for(j=0;j<8;j++){
           a1=0x01;
              SRC_C=0;
           DATA_C=b1&a1;
              b1>>=1;
              SRC_C=1;
         }
   }
}
/**********************************************
函数功能:行扫描程序,16次为1个周期,利用154的译码器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olumn_16()
{
  inti,j=0;
char temp=0x00;
                                               //这里输入行数据en打开
n1++;
                               //对应16行数据
for(i=0;i<16;i++)
  {
         switch(zuoyou)
  {
   case 0:
        if(hanzi==0)
          {
             hanziku();
          }
          hanzi++;
          column_stop[i];
          break;
        case 1:
          column_zuoyi[i];
          hanzi=0;
          break;
        case 2:
          if(hanzi==0)
          {
             hanziku();
          }
          hanzi++;
          column_stop[i];
          break;
        case 3:
          column_youyi[i];
          hanzi=0;
          break;
  }
  if(n1==70)
  {
   n1=0;
       zuoyou++;
       if(zuoyou==4)
       {
         zuoyou=0;
       }
  }
EN=0;
   //每一行的数据
   P2=temp++;          //P2从0000开始到1111
   SLC_595();
  }
}
int main()
{
  inti=0;
EN=1;              //154使能端关上
SRC_C=0;               //595初始化
SLC_C=0;
hanziku();            //初始化汉字库
while(1){
  column_16();
  delay(5);
  EN=1;
  }
}

楼主:
我是代码有什么问题么  有没有大佬帮忙改一下

网友A:
带仿真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LED16x16点阵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 程序源码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C:
反正是仿真,你改第四块电路看看啊,排除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