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到的一些基础的嵌入式C语言函数架构,有没有大佬帮忙补充一些其他的呢

楼主(2021-03-18):
触发形函数:比如按键按一次蜂鸣器响一次
将实参通过行参传递到一个耗尽形的函数中,放置在定时器中自减或自加,开始功能,参数的值耗尽或者溢出,停止功能.

实时形:函数如按键以及动态显示等,以定时器为时基,做时基标志位,函数放在主函数中扫描时间标志位,按相应固定频率相应

模式功能切换:触发条件标志位,以switch扫描标志位确定执行模式(状态机?)

程序模块化的分层处理:将底层也就是硬件层(寄存器以及IO口操作)与数据处理层和应用层分离,保证函数的可读性以及可移植性.降低程序耦合性.

网友A:
不明觉厉。。

网友B:
这是我最近做的低功耗项目 框架如下 分享一下void main()
{
     初始化硬件
       执行必须做的任务
  开唤醒中断;
  {
    彻底执行完任务后
            设置唤醒机制
            进入低功耗模式;
     根据唤醒源调度任务
 }
}

中断唤醒函数1
{
  退出低功耗判断;
  任务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