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612D触摸芯片,本人使用时老是误触的情况发生

楼主(2021-03-18):
各位大神:
   有没有使用过HX612D触摸芯片,本人使用时老是误触的情况发生。

网友A:
你按上面电路图接的?

网友B(2022-01-13):
最近也在调这颗芯片没调好,有调试通过不,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最近也在调这颗芯片没调通,调试通过不可以分享下资料参考下。

网友C:
布线没布好,比如离电源太近,就容易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