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keil5新建工程的一个错误提示问题求解

楼主:
新建的工程程序编译没问题的下载单片机可以运行没毛病。
但是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一行的奇怪的提示通过翻译是说找不到文件也就是HEX文件目录我在过程文件夹建了五个子文件夹分别保存,头文件,源文件,输出文件,链接文件,工程文件
在魔法棒里设置对应的指定路径然后编译后就出现第二张图的错误提示

然后我输出了一个子文件夹
我把outPut 输出文件的路径改到Project 的文件夹下就不会出现那行奇怪的字符了

求解

网友A(2021-03-18):
工程名或路径中是否有汉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名或路径中是否有汉字?

工程中没有汉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名或路径中是否有汉字?

都是英文目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名或路径中是否有汉字?

以这样的方式路径就没问题编译器就不会报错奇怪新建到独立的文件夹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