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0-5V数字可调精密电压源 基于12位DAC模块MCP4725 支持键盘输入和上位机设置电压

楼主:
大家好,测试工程师又来了啦。在测试16串BMS的工作中,非常希望有一个各串电压可方便调节的模拟电池。要求有一定的负载驱动能力。
为此,先做出单节0-5V可调的电压源进行方案验证。实验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以后可考虑基于此方案制作16串分别可调的模拟电池。

先上原理图

本设计使用STC15W408AS单片机,控制12位DAC模块MCP4725输出设定的电压,再经过运放和射极输出器提高带载能力。输出能力约400mA。
支持矩阵键盘输入电压设定值,支持RS485通讯,可用串口助手下发报文进行电压设置。

实物照片:

按键输入设置电压:

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报文:(格式,~开头,!结尾,中间4位ASCII码,0不可省略)

报文发送后立即生效,电压调整到了设定值:

实测精度足够高,半程以上的精度在3mV以内。以后可用16位的DAC进一步提高精度,可达1mV。

单片机main.c程序:(其余见附件)
#include "MAIN.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cp4725.h"
#include "KEY.H"

uint set_voltage,set_voltage1;                //设定值
uchar digit4,digit3,digit2,digit1;        //设定值千百十个位
uchar i=0;
uchar buffer[7]={0,0,0,0,0,0,0};        //485缓存
bit flag=0;                                                        //接收完标志位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FOSC/12,即12T
        T2L = 0xE8;                //设定定时器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器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init()
{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hzStr(16,0,2); //数
        OLED_hzStr(32,0,3); //字
        OLED_hzStr(48,0,0); //电
        OLED_hzStr(64,0,1); //压
        OLED_hzStr(80,0,4); //源
        SDA=0;SCL=0;
        MCP4725_WriteData_Digital(0);
        Display();
        OLED_hzStr(96,6,7);  //实
        OLED_hzStr(112,6,8); //际
        UartInit();
}

void communication(void)
{
        if(flag==1)                        //当接收完报文,开始处理
        {
                flag=0;
                set_digit4=buffer[1]-0x30;
                set_digit3=buffer[2]-0x30;
                set_digit2=buffer[3]-0x30;
                set_digit1=buffer[4]-0x30;
                set_voltage=set_digit1+set_digit2*10+set_digit3*100+set_digit4*1000;
                set_voltage1=set_voltage*0.8192;  //转化为数字量
                if(set_voltage1>=4096)        //如输入值超上限,则输出最大值
                        set_voltage1=4095;
                if(set_voltage>=5000)        //如输入值超上限,则输出显示值显示最大值5000mV
                        set_voltage=5000;
                set_digit1=0;set_digit2=0;set_digit3=0;set_digit4=0;
                MCP4725_WriteData_Digital(set_voltage1);  //写入DA模块
                Display();        //更新显示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keyprocess(); //调用按键扫描处理
                communication(); //RS485通信处理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1中断处理
{
        buffer[i]=SBUF;
        if(buffer[i]==0x7E)          //接收的报文以~开头(即0x7E)
                {
                        i=0;
                        buffer[i]=SBUF;
                }
        RI=0;
        i++;
        if(buffer[i-1]==0x21) //接收的报文以!结尾(即0x21)
        {
                i=0;
                flag=1;
        }
}

附原理图和程序。

数字电压源程序 V1.0

网友A(2021-04-09):
你好,你这有没有MCP4725的中文资料

网友B(2022-09-15):
屏型号是?

网友C(2022-10-26):
好创意,,,收藏了慢慢学。

网友D(2023-04-02):
我认为屏型号是OLED1306 SSD1306 四针脚oled

网友E:
怎么模拟电池充电电流 充饱电流?

网友F:
最近刚好想做一个数控电源,楼主资料给了我很大帮助

网友G:
这个不错,尤其学习一下串口程序

网友H:
我用的MCP4822,双通道12位DAC,控制输出电压和限流设置。TM7705检测电压电流,4+4数码管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

网友I:
MCP4725太贵了,用不起啊

网友J(2023-06-12):
感谢老师!很好的学习例子!

网友K(2024-10-12):
成功修改在89c52单片机上运行,下一步搞实物出来

屏幕截图 2024-10-12

网友K:
成功修改在89c52单片机上面运行

屏幕截图 2024-10-12

网友K:
成功修改在89c52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L:
强迫症,毫伏请使用mV

网友M(2024-12-03):
引用 网友L:
强迫症,毫伏请使用mV

rr?sz?

网友N(2025-12-21):
键盘按键太多了,建议用四个建就可以,一个用于选择功能,一个用于确认,一个用于增加,一个用于减少,这样四个键即可,也可以设计成3个键,一个功能选择键(短按浏览,长按后确定),另外两个一个增加一个减少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