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变量怎么一位一位的取出?

楼主(2021-03-18):
用下面的算法,LCD1602显示一个变量,按键按一次变量++,数值在99内显示正常,超过就显示乱码。比如按了123次,取十位的时候就是123/10=12.3这个运算就不对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公式
unsigned long MOS_JS;
unsigned char  MOS_jishu[]={};        MOS_JS=123456;
        MOS_jishu[0]=MOS_JS/100000+0x30;//取十万位
        MOS_jishu[1]=MOS_JS/10000+0x30;//取万位
        MOS_jishu[2]=MOS_JS/1000+0x30;//取千位
        MOS_jishu[3]=MOS_JS/100+0x30;//取百位
        MOS_jishu[4]=MOS_JS/10+0x30;//取十位
        MOS_jishu[5]=MOS_JS%10+0x30;//取个位

网友A:
123/10=12.3????明明等于12好不好!

网友A:
你应该把百位取余之后的数进行除10计算

网友B:
我是骑马来的,听人说骑马比走路要快,请问怎样可以找到马

网友C:
例如这样:
MOS_jishu[3]=(MOS_JS/100)%10+0x30;//取百位
MOS_jishu[4]=(MOS_JS/10)%10+0x30;//取十位
MOS_jishu[5]=MOS_JS%10+0x30;//取个位

网友D:
        MOS_jishu[0]=MOS_JS/100000%10+0x30;//取十万位
        MOS_jishu[1]=MOS_JS/10000%10+0x30;//取万位
        MOS_jishu[2]=MOS_JS/1000%10+0x30;//取千位
        MOS_jishu[3]=MOS_JS/100%10+0x30;//取百位
        MOS_jishu[4]=MOS_JS/10%10+0x30;//取十位
        MOS_jishu[5]=MOS_JS%10+0x30;//取个位
                //以上方法耗时2.23ms,下面方法耗时1.15ms

                unsigned char i;
                long j;
                j=MOS_JS;//不改变MOS_JS原始数据
                for(i=6;i>0;i--)
                {
                        MOS_jishu[i-1]=j%10+'0';//由低位到高位保存
                        j/=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