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这段时间迷上了单片机,买了个开发版研究跟着看郭老师视频跟着做,现在只会点亮LED灯了,然后通过按键控制某个IO口输出低电平。我现在自己做了个锂电池供电的小夜灯,接了一个按键开关,和一个光线传感模块,现在能正常使用,但是这个单片机有待机功耗,用锂电池供电用不了几周没电了,各位大侠怎么写程序让它进入低功耗,然后通过外部IO口输入低电平让它进入工作状态,谢谢各位!

类似这样的单片机,图片是在网上找的参考一下。谢谢感激!

网友A(2021-03-18):
因为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单片机,所以只能说有一个函数,直接调用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结束低功耗模式也有几种方法,但是只会点亮LED灯的话推荐使用外部中断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单片机,所以只能说有一个函数,直接调用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结束低功耗模式也有 ...

单片机是STC15F104W,因为这个IO口少,新手学习起来简单,谢谢大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单片机,所以只能说有一个函数,直接调用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结束低功耗模式也有 ...

楼主图纸上画的是STC15F104E的8脚芯片,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单片机 ?
如果是,能不能给个具体函数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纸上画的是STC15F104E的8脚芯片,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单片机 ?
如果是,能不能给个具体函数 ?

对的,是这个单片机,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让它进入低功耗模式,然后通过IO口接低电平让它唤醒。感谢!!

网友D:
以下提供参考,要什么功能自己完善

    IT0 = 0;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上升沿和下降沿,上升沿和下降沿均可唤醒
//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仅下降沿,下降沿唤醒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掉电模式
    {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_nop_();
        _nop_();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P10 = !P10;                 //将测试口取反
}

网友E: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100 系列 INT0唤醒掉电模式举例--------------------------*/
/* --- Mobile: (86)13 922 805190 --------------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bit FLAG;                       //1:上升沿中断 0:下降沿中断
sbit P33 = P3^3;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P3.2
{
    P33 = !P33;                 //将测试口取反
    FLAG = INT0;                //保存INT0口的状态, INT0=0(下降沿); INT0=1(上升沿)
}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 0x00;

    IT0 = 0;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上升沿和下降沿,上升沿和下降沿均可唤醒
//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仅下降沿,下降沿唤醒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while (1)
    {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老师,是不是中断程序INT0中断口是P3.2嘛?需要给P3.2引脚接入高电平或低电平去唤醒休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师,是不是中断程序INT0中断口是P3.2嘛?需要给P3.2引脚接入高电平或低电平去唤醒休眠?

是的,试试不就知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老师,是不是中断程序INT0中断口是P3.2嘛?需要给P3.2引脚接入高电平或低电平去唤醒休眠?

唤醒是外部中断0输入,上升沿或下降沿。
上升沿:由低电平转换到高电平的过程。
下降沿:由高电平转换到低电平的过程。
P32口在头文件里面就定义了的,名为 INT0。